谁能给说一个替代27C512 的EEPROM?

楼主:
谁能给说一个替代27C512 的EEPROM?

现在上机测试程序,老是用紫外线擦 好麻烦啊。

所以想找个能电擦的,哪怕贵一点,我只用来测试程序。

原来是用的M27c512 直插的。谢谢哦!!

网友:
找找 29C512吧.

27Cxx系列的都是要用紫外線清除的,
29系列的就是 flash 的.

网友A:
 以前跟27xxx系列EPROM对应的有28xxx系列的EEPROM,DIP引脚基本兼容,但好像没有512。还有一种妥协的办法是,假如测试时不需要那么大容量的话,不妨拿28C256代替,小改一下即可。

 ●AT28C256: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0006.pdf
 ●AT28HC256: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0007.pdf

 否则,就只剩一条路,自己做小板替代品了。

网友B:
28,29系列的,还有Winbond公司的W27CXXX都是可以电擦除的。要注意那个编程电压脚在使用时是接到哪的问题。
有些是要接5V,有些是空连接

网友:
嗯 ,谢谢楼上各位

4喽版主说的对  已经用Winbond的W27C512  而且很便宜

网友:
求指教27C512的烧写问题可以加我QQ309754811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找 29C512吧.

27Cxx系列的都是要用紫外線清除的,
29系列的就是 flash 的.

大神你好,M27C512这一款芯片是什么通信协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跟27xxx系列EPROM对应的有28xxx系列的EEPROM,DIP引脚基本兼容,但好像没有512。还有一种妥协的办法 ...

大神你好,M27C512这一款芯片是什么通信协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29系列的,还有Winbond公司的W27CXXX都是可以电擦除的。要注意那个编程电压脚在使用时是接到哪的问题。 ...

大神你好,M27C512这一款芯片是什么通信协议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好,M27C512这一款芯片是什么通信协议呀

古老的存储器异步并行接口,详查Datasheet里的时序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古老的存储器异步并行接口,详查Datasheet里的时序图。

多谢,大神,有这芯片的烧写电路么求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神,有这芯片的烧写电路么求推荐

没做过电路,上网搜“eprom programmer schematic”或能找出一堆来。
其实参照datasheet的烧写波形做,应没有难点。

网友:
28C512可以代替 27C51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电路,上网搜“eprom programmer schematic”或能找出一堆来。
其实参照datasheet的烧写波形做, ...

方便加一下你的微信或者扣扣么,刚学习有不懂得可以想你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便加一下你的微信或者扣扣么,刚学习有不懂得可以想你求教。

客气了,其实我也没实际做过,看了器件手册而已。
讨论在这留言吧,不会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