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的负极能否接大地

楼主:
如题,

直流电流的负极能否接大地?

为什么?

网友:
据国际电工委员会工作信号的规定,在一个系统中应选择电位最低的一点作为信号公共点。在二线制仪表中24V电源的负线电位最低,它就是信号公共线。在使用中仪表的负线应与24V负线相联。接地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和减少干扰,但仪表的电子线路部分,可以浮空,也可以接地。如果接地则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的规定,应将信号公共线(系统中电位最低的一根线)接地。

网友:
1.交流地:将电力系统中的某一点,直接或经特殊设备(如阻抗,电阻等)与大地作金属连接,称为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主要指的是变压器中性点或中性线(N线)接地。N线必须用铜芯绝缘线。在配电中存在辅助等电位接线端子,等电位接线端子一般均在箱柜内。必须注意,该接线端子不能外露;不能与其它接地系统,如直流接地,屏蔽接地,防静电接地等混接;也不能与PE线连接。
在高压系统里,采用中性点接地方式可使接地继电保护准确动作并消除单相电弧接地过电压。中性点接地可以防止零序电压偏移,保持三相电压基本平衡,这对于低压系统很有意义,可以方便使用单相电源。
2.直流地,准确的说是:直流工作地。是指为保护直流系统工作正常而采取的接地保护。所谓直流系统,包括常说的直流信号、直流电源、直流馈线等等。对于信息传输系统,一般也称逻辑工作地。更有通俗的,叫做:信号地。不准确而已。
既然是工作接地,你只要能给它提供一个绝对安全的“零”电位参考点就可以了,电力系统中是用直流作为控制电源的,正极接地引起继电器拒跳,负极接地引起继电器跳脱,这都会引起系统失控,当然是故障。所以也就有了“接地故障检测仪器”,无论正极还是负极均不能接地。

网友:
仪表信号接地分隔离信号与非隔离信号。隔离信号一般可以不接地。这里的隔离应当是每一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的电路与其他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的电路是绝缘的,对地是绝缘的,其电源是独立的相互隔离的。  非隔离信号通常以24V DC电源负极为参考点并接地。信号分配均以此为参考点。这种电路的共模抑制电压通常都很小,接地是消除此类干扰的主要措施。

网友:
学习了!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还真得深思下!

网友:
又学到知识啦,以后做试验就不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