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合适的LED照明灯具色温范围

楼主:
 最合适的LED照明灯具色温范围,应该是接近太阳自然白光的色温范围才是最科学的选择;较低照射强度的自然白光,就可以达到其他非自然白光不可比拟的照射效果;最经济的路面亮度范围应该在2cd/m2以内;提高照明总均匀度和消除眩光是节能降耗的最有效途径。
关键词
  LED,色温,自然白光,高压钠灯,太阳光谱,显色指数,CIE标准照明体D65,平均亮度,照度,显示能力,照明总均匀度,眩光,阀值增量,节能降耗
引  言
  在白炽灯、高压钠灯的年代,人们对照明灯具的色温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默默地接受与适应。但是,进入了可以选择色温的LED照明灯具时代,选择什么样的LED照明灯具色温,就变成了一个亟待对它有明确清醒看法的问题了。这是事关节能与照明品质的大事,容不得我们马虎应对。
  有一种说法,倾向于搬用欧洲的嗜好,选择2700-3200K的色温范围。据说这是欧洲人偏爱的色温范围。对此,本人有不同的看法,谨提出来与大家商讨:
1、人脑对事物的识别与应答机制

5,低色温的低显色指数代价
  太阳光从早到晚照射地球,并非每个时刻我们所感受到的太阳光,都必然是自然白光的。因为它还要受到厚度不一的云层的吸收与折射、反射的干扰,构成自然白光的各种谱线的成分与比例,就会发生变化的。早晚的太阳光,更要受到厚重云层、照射角度与折射的严重影响,因而此时段的金色阳光,其显色指数已经远离了100,就更不能算是自然白光了。
  按照Kevlin的色温定义,2800K-10000K都属于太阳光的色温范围,这就是广义的太阳光的色温定义范围。但是,只有色温6500K的光线(也称D65)被订为白光的标准色温,它也就是CIE的标准照明体D65。色温6500K的光线所含的光谱最齐全,最接近于自然白光。偏离自然白光色温越远的光源,它的显色指数就越低。
  很明显,色温越低的LED,其显色指数就会比白光的LED来得更低。在低显色指数的灯光下,要看清楚物体的真实原貌,就需要较高的灯光照度来弥补显色指数的不足。这就意味着人们得加大光源能量的输入,才能获得接近自然白光下所显示的物体的真实原貌。
  实践证明,使用接近自然白光的光源,仅需要远小于其他光源的照度,就可以让人们真实地感知物体的真实色彩与原貌。低照度就意味着低的能量输入,就意味着节能。所以我们建议采用接近自然白光的光源作为我们的照明光源。

网友:
  6、低色温LED的光强度下降代价
由于LED封装技术上的原因,参杂了红黄色素的LED,其光衰比起白光LED更快,也即其发光强度必然比白光LED下降得更快。弥补这种光强下降损失的代价,就是增加灯具LED的组装数量,也就是意味着成本与能量的增加,这也是很无奈的结果。
7、修改照明标准的时代必然性
  照明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获得对动、静物体真实影像的观察清晰度。如今有显色指数达70-90、接近太阳自然白光的LED灯具的出现,正是我们提高照明品质,降低能耗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高压钠灯的显色指数仅为20-30。在以它主导路灯系统的年代,为了达到获得在其灯光下对物体观察的辨识力与清晰度,就只能用加大照度值的办法来努力达到目的。建设部的《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就是基于低显色指数的钠灯为主导照明光源的背景下制定的,这些标准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到了以高显色指数的LED为照明光源的条件下,这个标准就显得过高了。因为,在高显色指数的LED光源下,要获得对物体真实影像的辨识与观察的清晰度,仅需远小于对高压钠灯的照度要求的标准。按照我们多年的实践经验,只需要小于建设部《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30%的照度强度,就能达到与高压钠灯一样,甚至更好的辨识与清晰度的照明效果。
  采用与高压钠灯一样的照度标准来规范LED光源,就意味着能量的无谓浪费。过高强度的LED照明,甚至还会引来LED灯光过于“刺眼”的投诉;降低了照射强度,不但可以获得能量的节约,还可以获得“柔和”的灯光环境。
  对于高压钠灯与LED灯具这两种显色指数相差2-3倍的灯具,照度标准的修改肯定是必然的结局。在我们的国家尚未对道路照明标准实行修改的情况下,唯有提请实施的专家们注意这个问题了。在不冒犯现有国家照明标准的前提下,建议还是采用该标准的低档值为明智。
  因此,LED照明灯具色温范围与照明标准的选择,与照明品质及节能降耗息息相关。选择接近太阳自然白光色温的LED照明灯具和适当的照明标准,才是明智与科学、符合节能原则的选择。
8、照明亮度越高越好吗
  目前,大多数国内城市照明的亮度,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数倍之多,好像这样才能显示出该城市的特色,其实这是非常浪费能源的错误做法。
请先看看国际照明委员会(CIE,2003-2007)主席范.波莫工程师(Ir. W.J.M. van BommEL)对平均亮度与可见度的研究结果吧:
 图一,路面平均亮度与显示能力RP的关系
  这是一条路面平均亮度与显示能力(RP)的关系曲线。显示能力RP是指人眼能够看到路面上障碍物的概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可见度。
  上面的研究曲线清楚地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通常情况下,当路面平均亮度为0.6cd/m2时,显示能力RP只有10%; 当平均亮度达到2cd/m2时,RP可达到80%。而当地面平均亮度再往上提高一倍到4cd/ m2时,可见度才达到91.5%,也就是说,能量多消耗一倍,但是可见度只提高11.5%。即使地面上的平均亮度提高到五倍,让地面平均亮度达到10cd/m2,可见度也只能提高到95%。多花四倍的能耗,才能提高可见度15%。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这是非常不合算的。从优选法的角度看,平均亮度0.6-2cd/m2才是最优化的经济选择。
  漫反射表面的亮度与照度的关系L =ρE/π,是一个与地面反射系数ρ和照度乘积正相关的数学关系。这就说明,平均照度也不是越高越好的,也是服从上述曲线所体现的基本规律的。
  明白了这条曲线的变化规律之后,我们的决策者就会很自然地选择0.6-2cd/m2的路面平均亮度范围,而不会也不应该一味追求越亮越好了。
9、追求高效率照明的主攻方向
  首先,再让我们先看看国际照明委员会主席范.波莫先生在同一篇研究论著里面,向我们揭示的另一组曲线的关系图吧:
图二,照明总均匀度对显示能力RP的影响
  这是一组研究照明亮度总均匀度对显示能力RP影响的关系曲线。图表显示,当眩光的阀值增量同样处在7%,同时照明平均亮度L=1cd/m2不变的条件下,当照明总均匀度U0从0.2提高一倍到0.4时,显示能力RP就由5%提高到75%。也就是说,当照明均匀度提高一倍时,可见度提高了15倍!这就说明照明总均匀度,比起平均亮度重要得多。它是提高照明品质的关键因数。这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途径:
  要降低能耗,而又不影响照明可见度这个最终目标的前提下,最重要的主攻方向就是努力提高照明的总均匀度。良好的照明总均匀度,就可以适当地降低照明的平均亮度,这样能达到同样的识别辨认物体的视觉效果,同时又能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再把照明总均匀度这个概念说清楚一些。总均匀度,指的是整条路面的照明总均匀度,尤其是指路面中心线的总均匀度,而非仅指单个灯具的照明均匀度而已。当然,总均匀度是由多个单一灯具的均匀度来构筑的。这里就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路面灯具布设设计的技术问题。一味地追求大的灯具间距,以为这样才能节省能耗,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错误做法,因为它必然损害到照明总均匀度这个比照明亮度更为重要的指标。在单个灯具的均匀照明范围无法再扩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适当缩小灯具布设的间距来与之配合,这样才不会影响道路照明的总均匀度。道路照明设计者第一需要照顾的参数,应该是照明总均匀度。
  在LED还没有出现的单一光源作为灯具的唯一光源的年代,要提高照明的均匀度,只能在灯光反射罩上去做文章。但是,进入了LED这个由多个小光源构成整体灯具的年代,我们就应该改变思维,对这些单个小光源做起文章来了。如何通过调控这些个体小光源,来达到提高照明均匀度的目的,就应该列为灯具制造者的主攻方向了。
10、另一条提高照明效率的捷径
  还是让我们再先看看范.波莫先生的另一个研究成果吧:
图三,相对阈值增量与显示能力RP的关系
  这是一组揭示眩光等级的相对阀值增量与显示能力RP关系的曲线。先解释一下两个概念:
  1、失能眩光  disability glare 降低视觉对象的可见度,但不一定产生不舒适感觉的眩光。
  2、阈值增量  threshold increment(TI)失能眩光的度量。表示在存在眩光源时,为了达到同样看清物体的目的,在物体及其背景之间的亮度对比所需要增加的百分比。
  这组曲线向我们显示了,在照明总均匀度均为0.4时,在不同的眩光阈值增量TI条件下,显示能力RP的变化情况。比如,在相同平均亮度(L=1cd/m2)时,眩光等级由TI=30%降低为7%时,那末,显示能力RP则由25%提高到75%。可见度提高了3倍!这又是一条提高照明效率的捷径,那就是尽量地降低眩光,就能成倍地增加可见度,从而可以相应适当地降低照明亮度,就能达到同样的照明视觉效果。
  降低眩光分量,本身就是降低能耗,消除光污染的一条重要措施。它又能提高照明的品质,还可以进而适当调低照明亮度,进一步节能,是一种正效益累加过程,可不要轻易地放弃它哦。
  所以,选取平均亮度0.5-2cd/m2作为道路的正常照明标准,是最经济的优化选择,过度地追求高亮度照明,是既耗能又得不到多大实际照明效果,并且会产生眩光与光污染的错误做法。致力于追求提高照明总均匀度与降低眩光,才是节能降耗最重要的主攻方向。

网友:
嗯,很不错,色温部分写得不错

网友:
越高越好

网友:
回复看文章。。。。

网友:
太专业了,现实确实如此,配服

网友:
学习了,菜鸟拜读

网友:
回复看文章

网友A(2011-10-21):
专业,写得很不错,谢谢!!

网友B(2012-03-22):
回复 楼主:
专业,值得学习!

网友C:
內容滿豐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