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系统》方案确定(更新2010-08-04)!

楼主:
具体确定的项目如下:

1.   主控与分控的通信方式:                     485和ZigBee 改用2.4G模块(成本更低)

2.   主控与PC的通信方式:                       以太网,USB,232

3.   主控采用什么液晶:                           3.2TFT触摸屏

4.   主控采用多少按键输入:                    4按键输入

5.   主控采用什么时钟IC:                        内部RTC

6.   主控怎样保存参数:                              EEPROM - AT24C02

7.   主控与手机通信,采用什么手机模块:  GTM900C华为

8.   主控采用什么电源供电:                    LM2596

9.   主控IC采用什么:                               LPC1768 (1765没有以太网,没注意)

10. 增加温湿传感器:                              ()

1. 分控需要些什么主要功能:                温度湿度等

2. 分控控制家电用什么方式:                继电器和可控硅

3. 分控的供电模块采用什么:                LM2576 改成 78M05(够用了,成本更低)

4. 分控采用什么液晶模块显示:            2.4TFT 改成 LCD1602(降低成本)

5 分控IC采用什么:                              LPC1114

6. 分控增加EEPROM,保存参数。        AT24C02

7. 增加拨码开关,设置分控地址。

初步确定如下,大家可以补充说明.

网友:
速度好快,对此十分感兴趣

部分讨论

1.   主控与分控的通信方式。  无线

2.   主控与PC的通信方式。 USB

3.   主控采用什么液晶。

4.   主控采用多少按键输入。 红外摇控器

5.   主控采用什么时钟IC。 ARM有集成的RTC

6.   主控怎样保存参数。

7.   主控与手机通信,采用什么手机模块。

8.   主控采用什么电源供电。

9.   主控IC采用什么。 ARM

10. 分控需要些什么主要功能。 数据采集

11. 分控控制家电用什么方式。 无线

12. 分控的供电模块采用什么。

13. 分控采用什么液晶模块显示。

14. 分控IC采用什么。 MSP430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不过问题比较泛泛,最好能详细点,如主控的IC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PC机呢?如果没有安防监控的话,一个N个主控机就可以啦。做成PSP一样的掌上设备,一个大屏,不就很爽了吗。期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系统可以脱机,就是不用PC也能照常工作。。。

网友:
7. 主控与手机通信,采用什么手机模块。

直接用SIM548C系列的GPRS模块吧

网友:
这个产品的准备用始末平台

网友:
5. 主控采用什么时钟IC。 ARM有集成的RTC

STM32就可以,可以实现RTC功能,并且可以用107引入网络功能

网友:
1. 主控与分控的通信方式。 无线

无线可以用CC2430这类型带控制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一定要脱机。。

网友:
ARM STM32F107好用么,要外挂PHY,资料也少,索性还不LPC1768,100MHz的呢。
脱机很好。

网友:
1. 主控与分控的通信方式。 有线TCP/IP+无线或保留485。

 2. 主控与PC的通信方式。 USB

3. 主控采用什么液晶。 触摸?

4. 主控采用多少按键输入。 不清楚了。

5. 主控采用什么时钟IC。 芯片集成RTC。

6. 主控怎样保存参数。板载FLASH。外扩SD卡。手动上载到PC。

7. 主控与手机通信,采用什么手机模块。不清楚了。

8. 主控采用什么电源供电。 220V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可以转成直流进去,3.3V,5V,12V,24V)

9. 主控IC采用什么。 ARM STM32F107好用么,要外挂PHY,资料也少,索性还不LPC1768,100MHz的呢。

10. 分控需要些什么主要功能。 数据采集,扩展IO,门控。

11. 分控控制家电用什么方式。 有线TCP/IP+无线或保留485

12. 分控的供电模块采用什么。 220V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可以转成直流进去,3.3V,5V,12V,24V)

13. 分控采用什么液晶模块显示。 简单的分控1602就可以吧。

14. 分控IC采用什么。 MSP430,CORTEX-M0,8051视各分控功能而定吧。

15.脱机确实很好的。

网友:
方案已基本确定,大家可以继续补充。

网友:
RT-Thread

可以考虑使用RT-Thread系统,系统自带文件系统和GUI    甚至还带SHELL       关键是体积也小     STM32F103的移植我都有  LPC17XX可以找找去

网友:
主控就用PC机吧,开发和调试方便,作到一定程度,再加上一个手持版本。

网友:
这个zigbee用的好!

分控主要是对实际设备进行控制或监测,所以2.4的液晶,温湿度传感,红外遥控等显得就不那么必要了。
一般也就控制个电源开关之类的,所以继电器控制或可控硅应该足够!
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希望能列出ic型号的表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理图绘制好后才有清单。

网友E:
不错,很详细,呵呵。可以接受,不过那个屏可能把成本直接给上去啦,呵呵

网友:
行,太好了。
再问个弱的问题,分控没有保存参数,那就是实时了,不脱机了?

网友:
主控可以脱机,分开不用脱机。

网友:
电力载波没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难度系数太大了。。。。。

网友:
看了这个方案,觉得还可以。我最关心的是这个东西具体有什么功能,从方案上看得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很详细,呵呵。可以接受,不过那个屏可能把成本直接给上去啦,呵呵

成本线不用考虑吧,能做出来就好了。现在又不是做产品。

网友:
智能家居

应该考虑好 组网简单,标准接口,易于各种传感控制器接入,
最好有线吧 ,绿色

网友:
希望楼主方案 能考虑 实现简单点的,像分控什么的用51就好,这样比较好操作。
想跟楼主一起,改改小窝啊!

网友:
价格还是考虑下 ,不然自己做 成本太高 ,娱乐不起。。。

网友:
我做过MSP430 RS485红外控制空调和检测电压电流的。

网友:
智 能家居方案

1.   主控与分控的通信方式:                     485和ZigBee

2.   主控与PC的通信方式:                       以太网,USB,232

3.   主控采用什么液晶:                           3.2TFT触摸屏

4.   主控采用多少按键输入:                    4按键输入

5.   主控采用什么时钟IC:                        内部RTC

6.   主控怎样保存参数:                              EEPROM - AT24C02

7.   主控与手机通信,采用什么手机模块: SIM300DZ

8.   主控采用什么电源供电:                    LM2596

9.   主控IC采用什么:                               LPC1765

10. 分控需要些什么主要功能:                温度湿度等

11. 分控控制家电用什么方式:                继电器和可控硅

12. 分控的供电模块采用什么:                LM2576

13. 分控IC采用什么:                              STC单片机。

网友:
智能家居群

网友:
1. 主控与分控的通信方式。 有线TCP/IP+无线或保留485。
  TCP/IP是发展趋势

2. 主控与PC的通信方式。 USB

3. 主控采用什么液晶。 触摸?
主控搞个 3.2左右的触摸就可以了 个人觉得  因为主界面显示实时当前观察点,再做一些ICON显示些报警信息。做太大 要想移植到手持就麻烦。主控在连接PC后 他只是起到一个信号打包 转接的功能   PC你想用多大的LCD都行

4. 主控采用多少按键输入。 不清楚了。
方便制作一个菜单就行  我建议 使用ZLG7290之类的芯片 做一个功能键盘  有0~9 就像手机 键盘之类的  操作还是要快捷 方便很多

5. 主控采用什么时钟IC。 芯片集成RTC。
这个好像 MCU都有的  就用内部的 RTC 精度 1S/Day 应该可以接受的。

6. 主控怎样保存参数。板载FLASH。外扩SD卡。手动上载到PC。
FLASH   操作方便些  要上传 到PC直接 通过主控与PC的USB接口  保存一个星期 或者 几天的 后自动覆盖

8. 主控采用什么电源供电。 220V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可以转成直流进去,3.3V,5V,12V,24V)
主控 尽量做成低功耗的  手持实现可能性 大

9. 主控IC采用什么。 ARM STM32F107好用么,要外挂PHY,资料也少,索性还不LPC1768,100MHz的呢。
推荐的是LPC1768 .ZLG出了一套学习板 提供的资料还可以 可以以群主的名义向他们申请吧【以前公司就拿过来玩了一段时间】

10. 分控需要些什么主要功能。 数据采集,扩展IO,门控。
  数据采集  实时保护之类的  报警输出

11. 分控控制家电用什么方式。 有线TCP/IP+无线或保留485
还是无线的 红外之类 应该就可以了  用太多的高科技  高挑战的 感觉 很不适合   因为传输的数据量也不是很大

12. 分控的供电模块采用什么。 220V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可以转成直流进去,3.3V,5V,12V,24V)

分控  建议从分控设备里面取电  因为分控设备应该都离电源插座比较近

13. 分控采用什么液晶模块显示。 简单的分控1602就可以吧。
1602 显示的却是有点少  搞个 NOKIA 5100等 一个黑白屏就可以了吧  显示内容多些  交互稍微丰富些

14. 分控IC采用什么。 MSP430,CORTEX-M0,8051视各分控功能而定吧。
LPC11XX这样的  MCU 与主控之间 是一个系列的 多少操作起来总有些共同点 再说 大伙都是高技术的   用的类目少点 整的总还是精通点吧   对DIY的初级起步这 还是 起点稍微低点  价格也不是很贵  430 没有用过  听说其开发工具有点贵

15.脱机确实很好的。
确实  要是家里 只想整一个  煤气  湿度 或者温度的 报警  只要其中的一个模块就够了   还有 就是 DIY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精力 财力  选用其中的  可能就可以 不需面面俱到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51?51调试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事情,而且还必须有编程器或下载线,而用ARM,却非常方便。我们弄好工程模块后arm和51的编程方式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

网友:
51便宜且好用。。

网友:
而且电路做起来简单。。。

网友: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

网友:
今天看见一个做好的产品,功能和soso说的差不多。他是采用串口与PC通信,GSM卡与手机通信,他有温度监测与控制,灯光监测与控制,烟雾检测功能,看看能不能加进去

网友:
ZHEGEHAO这个好,支持一下,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烈推荐zigbee   zigbee  为个模块通信  主控单元为:智能家居控制器——负责信息的调度处理。主控单元应该用个ARM  连接手机模块 以及网络模块 这样可以做到远程监控

网友:
分控IC采用51更经济
控制器供电电源采用阻容降压+7805的方式省掉共频变压器降低成本。

网友:
cc2500 就够了,而且用arm +linux吧 qt

网友:
不要zigbee,用simpliciTi

网友:
主控芯片用STM32F107吧。

网友:
心动不如行动,大家齐发力,为我们的未来而努力!

网友:
现在这个是什么状态?

最近刚入,不知道DIY现在是什么样状态?好像没这些消息了。过了好多年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程太复杂了,不支持DIY,省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