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中问题

楼主:
我在做一个按键控制LED的实验,然后在QUARTUSII和NIOSII软件下编译都成功,可是当我将.SOF文件下到板子中,在NIOSII中RUN时却出了下面的错误,请大侠们指点下市什么错误,谢谢!

nios2-terminal: can't open uar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哎,没人理我···

网友:
can't open uart? 哦, SopcBuilder里没有加UART核吧? 如果只加了JTAG,那么在工程属性里要设置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才看到回复,问题是我就是这样定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图看不到 不妨详细描述一下情况 大家好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