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在线全速运行和独立运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请教大侠单片机在线调试时的全速运行和断开适配器独立运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单片机用的是C8051F系列,适配器用的是U-EC2,为什么程序在在线全速运行的时候跑的是正确的,一断电全速跑就完全功能不对了?

听说在线调试时速度跟独立运行时不太一样?

网友A:
C8051F没用过不敢说,不过51的仿真能行,而单独不能运行是正常的。因为仿真不是真正的硬件仿真,而是软件仿真和ARM不一样的。可能是硬件部分又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051F没用过不敢说,不过51的仿真能行,而单独不能运行是正常的。因为仿真不是真正的硬件仿真,而是软件仿真和ARM不一样的。可能是硬件部分又问题造成的。

C8051F的仿真跟ARM差不多的。
我在ARM仿真中就发现带仿真器时那速度就慢,用硬件自己运行那速度就很快。

大约相差10倍(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