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IB介绍和安装(三)

楼主:
3.运行ltib

cd到ltib安装到的目录,这个是在上面install过程中让你选择的。

然后:

./ltib

即可运行,第一次运行,实际上就是启动build image的工作,最后会调用编译器等工具连构建出最终内核image和文件系统image。

这个过程可能出现错误(但我没碰到),网上有文章说了出现的错误情况:

安装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如下提示:

I ran the command: sudo -S -l which returned:

We trust you have received the usual lecture from the local System
Administrator. It usually boils down to these three things:

    #1) Respect the privacy of others.
    #2) Think before you type.
    #3)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Password:

This means you don't have sudo permission to execute rpm commands as root
without a password.  This is needed for this build script to operate correctly.

To configure this, as root using the command "/usr/sbin/visudo",
and add the following line in the User privilege section:

wzg ALL = NOPASSWD: /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Started: Mon May 24 16:32:21 2010
Ended:   Mon May 24 16:32:28 2010
Elapsed: 7 seconds

Build Failed

这是由于安装ltib需要是普通用户身份,但部分命令要超级用户权限才行,所以需要执行visudo增加用户lzp的权限,如下操作

# su
# /usr/sbin/visudo                // 此命令相对于vi打开了一个权限设置文件
                                // 按i进入输入模式,在最后一行添加如下一行内容
lzp   ALL = NOPASSWD: /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 按ESC进入命令行模式,按:wq保存退出
# exit                         // 退出root,回到普通用户身份lzp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