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ARMs3c44b0

楼主:
  买了三星公司的 S3C44B0 很久,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学习,最近兴趣来了,开始调试ARM S3C44b0 首先从IO口开始调试,程序写好了 ,通过超级终端,由串口把程序烧进flash中去,但是开发板复位之后 IO口输出的电压并不是理想的结果,而且一次复位 还没有效果,还得复位几次,IO口输出电压才会有变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觉自己一个人学习,周围都没有人交流,学习起来进步非常的慢。而且会走很多的弯路!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下面的程序,用过44B0的 朋友 希望你能给我一些你们调试板子的经验和 意见,非常感谢了~~~~
#include "inc\44b.h"
#include "inc\option.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define S32 int
#define S16 short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S8 char

/****************************************************************************
【功能说明】通用延时函数,延时time个100us
****************************************************************************/
static int delayLoopCount = 400;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adjust=0;
 if(time==0)
 {
  time=200;
  adjust=1;
  delayLoopCount=400;
  rWTCON=((MCLK/1000000-1)<<8)|(2<<3);
  rWTDAT=0xffff;
  rWTCNT=0xffff;
  rWTCON=((MCLK/1000000-1)<<8)|(2<<3)|(1<<5);
 }
 for(;time>0;time--)
  for(i=0;i<delayLoopCount;i++);
 if(adjust==1)
 {
  rWTCON=((MCLK/1000000-1)<<8)|(2<<3);
  i=0xffff-rWTCNT;
  delayLoopCount=8000000/(i*64);
 }
}
//***************************************************************************
/****************************************************************************
【功能说明】IO端口功能、方向设定
PA做输出-段控制 DD1-DD10  高电平有效
PD做输出-位控制 W1-W5  低电平选通
****************************************************************************/
/***********************IO口线初始化****************************************/
void port_ini()
{
 rPCONA=0x000;//PA全部作为输出用
 rPDATA=0x2ff;
 //0011 1111 1111
 rPCOND=0x5555;//PD全部作为输出用
 // 0101 0101 0101 0101
// rPDATA=0x00; //全部选通
 rPUPD=0x00; //允许接到上拉电阻
 //0101 0101 0101 0101 0101 0101 0101 0101
 rPCONC=0x55555555; //PC全部作为输出
 rPDATC=0xffff;
 rPUPC=0x0000; //接上拉电阻
}
/***************彩灯开始闪烁**************************************************/
void bianhua()
{
 U32 i;
for(i=0;i<10;i++)
 {
  rPDATA=0x2ff;
  rPDATD=0x80;
 Delay(20000);
  }
 for(i=0;i<10;i++)
  {
   rPDATA=(rPDATA|0x2ff)>>1;
   rPDATD=0x40;
   Delay(20000);Delay(20000);
  }
  for(i=0;i<10;i++)
  {
   rPDATA=(rPDATA|0x2ff)>>1;
   rPDATD=0x20;
   Delay(20000);Delay(20000);
  }
  for(i=0;i<10;i++)
  {
   rPDATA=(rPDATA|0x2ff)>>1;
   rPDATD=0x10;
   Delay(20000); Delay(20000);
  }
  for(i=0;i<10;i++)
  {
   rPDATA=(rPDATA|0x2ff)>>1;
   rPDATD=0x08;
   Delay(20000);Delay(20000);
  }

}
void Main()
{
 rSYSCFG=0x0e; //使用8K字节的指令缓存
 port_ini();
 while(1)
  {
   bianhua();
  }
}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同求答案啊。。。QQ:342067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