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协议

楼主:
大家在做modbus通讯协议的时候,一般怎么判断接收数据的结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明白楼主啥意思。。。

网友:
就是怎么去判读该通讯数据的结束,然后转成发送

网友:
modbus通讯协议里不是有规定的吗。
使用ASCII模式,消息以冒号(:)字符(ASCII码 3AH)开始,以回车换行符结束(ASCII
码 0DH,0AH)。
使用RTU模式,消息发送至少要以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

网友:
我用的是RTU模式

网友:
RTU模式软件判断不容易,用ASCI模式I实现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实际条件是RTu模式啊,而且是别人定的,我只做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