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投票前先看:三种流行的Cortex-M3内核IC介绍。

楼主:
介绍三种流行的IC,希望大家的选择前先了解下:

网友:
    概述

    LPC1700系列ARM是基于第二代ARM Cortex-M3内核的微控制器,是为嵌入式系统应用而设计的高性能、低功耗的32位微处理器,适用于仪器仪表、工业通讯、电机控制、灯光控制、报警系统等领域。其操作频率高达100MHz,采用3级流水线和哈佛结构,带独立的本地指令和数据总线以及用于外设的低性能的第三条总线,使得代码执行速度高达1.25MIPS/MHz,并包含1个支持随机跳转的内部预取指单元。

    LPC1700系列ARM Cortex-M3的外设组件:最高配置包括512KB片内Flash程序存储器、64KB片内SRAM、8通道GPDMA控制器、4个32位通用定时器、一个8通道12位ADC、1个10位DAC、1路电机控制PWM输出、1个正交编码器接口、6路通用PWM输出、1个看门狗定时器以及一个独立供电的超低功耗RTC。

    LPC1700系列ARM Cortex-M3还集成了大量的通信接口:1个以太网MAC、1个USB 2.0全速接口、4个UART接口、2路CAN、2个SSP接口、1个SPI接口、3个I2C接口、2路I2S输入、输出。

    特性
  • 第二代Cortex-M3内核,运行速度高达120MHz
  • 采用纯Thumb2指令集,代码存储密度高
  • 内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极大程度的降低了中断延迟
  • 不可屏蔽中断(NMI)输入
  • 具有存储器保护单元,内嵌系统时钟
  • 全新的中断唤醒控制器(WIC)
  • 存储器保护单元(MPU)
  • 以太网、USB Host/OTG/Device、CAN、I2S
  • 快速(Fm+)I2C、SPI/SSP、UART
  • 电机控制PWM输出和正交编码器接口
  • 12位的 ADC
  • 低功耗实时时钟(RTC)
  • 第二个专用的PLL可用于USB接口,增加了主PLL设置的灵活性
  • 4个低功率模式:睡眠、深度睡眠、掉电、深度掉电,可通过外部中断、RTC中断、 USB活动中断、以太网唤醒中断、CAN总线活动中断、NMI等中断唤醒
  • 具有在系统编程(ISP)和在应用编程(IAP)功能的512KB片上Flash程序存储器
  • 64KB片内SRAM包括:
  • 32KB SRAM可供高性能CPU通过本地代码/数据总线访问
  • 2个16KB SRAM模块,带独立访问路径,可进行更高吞吐量的操作。这些SRAM模块可用于以太网、USB、DMA存储器,以及通用指令和数据存储
  • AHB多层矩阵上具有8通道的通用DMA控制器(GPDMA),结合SSP、I2S、UART、 AD/DA转换、定时器匹配信号和GPIO使用,并可用于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输
  • 多层AHB矩阵内部连接,为每个AHB主机提供独立的总线。AHB主机包括CPU、 通用DMA控制器、以太网MAC和USB接口。这个内部连接特性提供无仲裁延迟 的通信
  • 实用的LQFP 80/100脚封装

网友:
LM3S8962微控制器

概述
  德州仪器(TI)公司Stellaris®所提供一系列的微控制器是首款基于ARM® CortexTM-M3的控制器,它们为对成本尤其敏感的嵌入式微控制器应用方案带来了高性能的32位运算能力。这些具备领先技术的芯片使用户能够以传统的8位和16位器件的价位来享受32位的性能,而且所有型号都是以小占位面积的封装形式提供。
  LM3S8962微控制器的优势还在于能够方便的运用多种ARM的开发工具和片上系统(SoC)的底层IP应用方案,以及广大的用户群体。另外,该微控制器使用了兼容ARM Thumb®的Thumb2指令集来减少存储容量的需求,并以此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最后,LM3S8962微控制器与Stellaris®系列的所有成员是代码兼容的,这为用户提供了灵活性,能够适应各种精确的需求。
  为了能够帮助用户产品快速的上市,德州仪器(TI)公司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包括评估和开发板、白皮书和应用笔记、方便使用的外设驱动程序库、以及强大的支持、销售和分销商网络。

特性
LM3S8962微控制器包含了下列特性:
32位RISC性能
    -采用为小封装应用方案而优化的32位ARM® CortexTM-M3 v7M架构
    -提供系统定时器(SysTick),包括一个简单的24位写清零、递减、自装载(wrap-on-zero)计数器,同时具有灵活的控制机制
    -仅采用与Thumb®兼容的Thumb-2指令集以获取更高的代码密度
    -工作频率为50-MHz
    -硬件除法和单周期乘法
    -集成的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使中断的处理更为简捷
    -36个中断,具有8个优先级
    -带存储器保护单元(MPU),提供特权模式来保护操作系统的功能
    -非对齐式数据访问,使数据能够更为有效的安置到存储器中
    -精确的位操作(bit-banding),不仅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存储器空间而且还改良了对外设的控制
内部存储器
    -256 KB单周期Flash
      可由用户管理对flash块的保护,以2KB为单位
      可由用户管理对flash的数据编程
      可由用户定义和管理的flash保护块
    -64 KB单周期访问的SRAM
通用定时器
    -4个通用定时器模块(GPTM),每个模块都能提供2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每个通用定时器模块都能够被配置为独立运作的定时器或事件计数器:用作单个32位的定时器或用作一个32位的实时时钟(RTC)以捕获事件,或者用作脉宽调制输出(PWM),或触发模数转换
    -32位定时器模式
      可编程的单次触发定时器
      可编程的周期定时器
      当接入32.768-KHz外部时钟输入时可作为实时时钟使用
      当控制器在调试期间使CPU暂停标志有效时,用户可以在周期和单次触发模式中使能中止(stalling)
      ADC事件触发器
    -16位定时器模式
      通用定时器功能,并带一个8位的预分频器
      可编程的单次触发定时器
      可编程的周期定时器
      当控制器在调试期间使CPU暂停标志有效时,用户可以使能中止(stalling)
      ADC事件触发器
    -16位输入捕获模式
      提供输入边沿计数捕获功能
      提供输入边沿时间捕获功能
    -16位PWM模式
      简单的PWM模式,对PWM信号输出的取反可由软件编程决定
遵循ARM FiRM规范的看门狗定时器
    -32位向下计数器,带可编程的装载寄存器
    -带使能功能的独立看门狗时钟
    -带中断屏蔽功能的可编程中断发生逻辑
    -软件跑飞时可锁定寄存器以提供保护
    -带使能/禁能的复位发生逻辑
    -当控制器在调试期间使CPU暂停标志有效时,用户可以使能中止(stalling)
控制器局域网(CAN)
    -支持CAN协议版本2.0 part A/B
    -传输位速率可达1Mb/s
    -32个消息对象,每个都带有独立的标识符屏蔽
    -可屏蔽的中断
    -可禁止TTCAN的自动重发模式
    -可编程设定的循环模式用于自检操作
10/100以太网控制器
    -遵循IEEE 802.3-2002规范
    -遵循IEEE 1588-2002精确时间协议(PTP)
    -在100Mbps和10Mbps速率运作下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的操作方式
    -集成10/100Mbps收发器(PHY)
    -自动的MDI/MDI-X交叉校验
    -可编程MAC地址
    -节能和断电模式
同步串行接口(SSI)
    -主机或从机操作
    -可编程控制的时钟位速率和预分频
    -独立的发送和接收FIFO,16位宽,8位深
    -可编程的接口,与Freescale的SPI接口,MICROWIRE或者TI(Texas Instruments)器件的同步串行接口相连
    -可编程的数据帧大小,范围为4到16位
    -内部循环测试模式可用于诊断/调试测试
UART
    -2个完全可编程的16C550-type UART,支持IrDA
    -带有独立的16×8发送(TX)和16×12接收(RX)FIFO,减轻CPU中断服务负载(loading)
    -可编程的波特率发生器,带有小数分频器
    -可编程设置FIFO长度,包括1字节深度的操作,以提供传统的双缓冲接口。
    -FIFO触发水平可设为1/8、1/4、1/2、3/4和7/8
    -标准异步通信位:起始位、停止位、奇偶位
    -无效起始位检测
    -行中断的发生和检测
ADC
    -单输入和差分输入配置
    -当用作单终端输入时的4个10位通道(输入)
    -采样速率:500,000样片/秒
    -灵活、可配置的模数转换
    -4个可编程的采样转换序列,从1到8单元(entries)长,带有相对应的转换结果FIFO
    -每个序列由软件或内部事件(定时器、模拟比较器、PWM或GPIO)触发
    -片上温度传感器
模拟比较器
    -1个集成的模拟比较器
    -可以把输出配置为:驱动输出管脚、产生中断或启动ADC采样序列
    -比较两个外部管脚输入或者将外部管脚输入与内部可编程参考电压相比较
I2C
    -在标准模式下主机和从机接收和发送操作的速度可达100Kbps,在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ps
    -中断的产生
    -主机带有仲裁和时钟同步功能、支持多个主机、以及7位寻址模式
PWM
    -3个PWM信号发生模块,每个模块都带有1个16位计数器、2个比较器, 1个PWM信号发生器和1个死区发生器
    -1个16位的计数器
      运行在递减或递增/递减模式
      输出频率由一个16位的装载值控制
      可同步更新装载值
      当计数器的值到达零或者装载值时产生输出信号
    -2个 PWM比较器
      比较器值的更新可以同步
      在匹配的时候产生输出信号
    -PWM信号发生器
      根据计数器和PWM比较器的输出信号来产生PWM输出信号
      可产生两个独立的PWM信号
    -死区发生器
      产生2个带有可编程死区延时的PWM信号,适合驱动半H桥(half-H bridge)
      可以被旁路,不修改输入PWM信号
    -灵活的输出控制模块,每个PWM信号都具有PWM输出使能
      每个PWM信号都具有PWM输出使能
      每个PWM信号都可以选择将输出反相(极性控制)
      每个PWM信号都可以选择进行故障处理
      PWM发生器模块的定时器同步
      PWM发生器模块的定时器/比较器更新同步
      PWM发生器模块的中断状态汇总
    -可启动ADC采样序列
QEI
    -2个QEI模块
    -硬件位置积分器跟踪编码器位置
    -速度捕获使用内置定时器
    -在索引脉冲、速度定时器时间到达、方向改变或正交错误检测时产生中断
GPIO
    -高达5- 42个GPIO,具体数目取决于配置
    -输入/输出可承受5V
    -中断产生可编程为边沿触发或电平检测
    -在读和写操作中通过地址线进行位屏蔽
    -可启动ADC采样序列
    -GPIO端口配置的可编程控制
      弱上拉或下拉电阻
      2mA、4mA和8mA端口驱动
      8-mA驱动的斜率控制
      开漏使能
      数字输入使能
    -片内低压差(LDO)稳压器,具有可编程的输出电压,用户可调节的范围为2.25V到2.75V
    -休眠模块处理上电/掉电的3.3V序列并控制内核数字逻辑和模拟电路
    -控制器的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
    -外设的低功耗模式:软件控制单个外设的关断
    -LDO带有检测不可调整电压和自动复位的功能,可由用户控制使能
    -3.3V电源掉电检测,可通过中断或复位来报告
灵活的复位源
    -上电复位(POR)
    -复位管脚有效
    -掉电(BOR)检测器向系统发出电源下降的警报
    -软件复位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
    -内部低压差(LDO)稳压器输出变为不可调整
其他特性
    -6个复位源
    -可编程的时钟源控制
    -可对单个外设的时钟进行选通以节省功耗
    -遵循IEEE 1149.1-1990标准的测试访问端口(TAP)控制器
    -通过JTAG和串行线接口进行调试访问
    -完整的JTAG边界扫描
工业范围内遵循RoHS标准的100脚LQFP封装

网友:
STM32系列简介:
  STM32系列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ARM Cortex-M3内核。按性能分成两个不同的系列:STM32F103“增强型”系列和STM32F101“基本型”系列。增强型系列时钟频率达到72MHz,是同类产品中性能最高的产品;基本型时钟频率为36MHz,以16位产品的价格得到比16位产品大幅提升的性能,是16位产品用户的最佳选择。两个系列都内置32K到128K的闪存,不同的是SRAM的最大容量和外设接口的组合。时钟频率72MHz时,从闪存执行代码,STM32功耗36mA,是32位市场上功耗最低的产品,相当于0.5mA/MHz。
[编辑本段]STM32系列的作用
简介
  ARM公司的高性能”Cortex-M3”内核   1.25DMips/MHz,而ARM7TDMI只有0.95DMips/MHz   一流的外设   1μs的双12位ADC,4兆位/秒的UART,18兆位/秒的SPI,18MHz的I/O翻转速度   低功耗    在72MHz时消耗36mA(所有外设处于工作状态),待机时下降到2μA   最大的集成度   复位电路、低电压检测、调压器、精确的RC振荡器等   简单的结构和易用的工具
STM32F10x重要参数
  2V-3.6V供电   容忍5V的I/O管脚   优异的安全时钟模式   带唤醒功能的低功耗模式   内部RC振荡器   内嵌复位电路   工作温度范围:   -40o至+85oC或105oC
STM32F101性能特点
  36MHz CPU 多达16K字节SRAM 1x12位ADC温度传感器
STM32F103性能特点
  72MHz CPU多达20K字节SRAM 2x12位ADC 温度传感 PWM定时器 CAN USB

网友:
各有侧重啊.......

网友:
很难决定耶

网友:
做产品我推荐LM3S,开源还是STM32,为什么????性价比啊,开源不能选最贵的吧,其实我最擅长LM3S,其次NXP,但是我投票给STM32了

网友:
R4官方内核YSMenu R4Wood都试过了无限白屏中无解

网友:
LM3S8962微控制器 很强.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很强,关键是资料不足。。。

网友:
资料很详细

评比很详细,大家好好参考

网友:
LM3S8962这个很好,我们公司有好多客户订这个,呵呵,不过楼主你的资料倒挺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TM32

网友:
就不知道为啥没有对STM32做相对的介绍,有偏见?其实相比起来各有侧重,NXP和LM3S都是周立功公司做的推广,ST的只是之前讨论比较多,现在详细的讨论没以前那么激烈了,但是据我了解外面应用挺多的,看具体应用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