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VIP 的问题

楼主:
现有几个altera VIP的问题想向各位大侠请教,谢谢!

模块目的:视频转换(主要是指显示大小的转换)

所用到的VIP:(芯片adv7180)--> clocked_video_in --> scaler  --> clocked_video_out --> (芯片adv7123)

问题:如上面所示,我没有用到nios dsp(主要是最开始,想要实现一个可用的,今后会用到)
(1)对于clocked_video_in 模块,除了8根data线,还需要datavalid和locked线,而芯片adv7180只提供8bit的data线。
我查了些资料,说datavalid直接接高即可,而locked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处理。
(2)由于clocked_video_out模块需要接到芯片adv7123,该芯片给出的数据接口是10bits。
由于我在例化scaler模块时,不能分别将输入输出指定宽度,造成clocked_video_in 模块和clocked_video_out模块宽度不一致,所以不能生成。

请问,我该怎么解决,请各位不吝赐教,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