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引脚问题

楼主:
flash的引脚问题,我用QUATUESII产生
read_n_to_the_cfi_flash
select_n_to_the_cfi_flash
write_n_to_the_cfi_flash
这三个引脚怎么分配???

我的flash芯片上的控制引脚有
WE
RESET
WP
RY
CE
OS
BYTE
但是没有CS引脚,不知道如何分配才合适,请高人指教.
还有我将程序烧进flash中时有错误!!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F:/project/key_led/nios_led/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base=0x00c00000 --end=0xffffff --reset=0xc0000
0 --input="nios_led.elf" --output="cfi_flash.flash" --boot="C:/altera/90/ip/alte
ra/nios2_ip/altera_nios2/boot_loader_cfi.srec"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0c00000 --sidp=0x01001040
--id=1510029685 --timestamp=1279938911  "cfi_flash.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1001040: verified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s took 0.0s
Erase not required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Program failed at offset 0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请问是不是引脚分配不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一般的

“CS” = Chip Select
“CE” = Chip Enable
居多的芯片厂家爱用“CS”表示,也有的用“CE”,两者是同样的意思。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解释,呵呵!你用的是norflash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