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C52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小弟问个简单的问题。

首先交代背景,前几天用单片机做了个板子,部分图在附件

也就是 P0口都接了上拉电阻,然后P0和P2.2~P2.7,P3.4~P3.5都分别接了几个指示灯,然后P2.0~P2.1和P1口接的是串转并的芯片74HC164,但是调程序的时候出问题了,就是我写一个简单的指示灯亮的程序都没有反应,我想问下大家,c52单片机烧程序时候有什么特别要设置的吗,我用的是Superpro 3000U的编程器,烧的时候有 LOCK_BIT1   LOCK_BIT12  LOCK_BIT123 是干嘛使的呀?不知道为什么烧什么程序都像没烧进去似的,和空单片机放上去效果一样。。。

谢谢所有看帖者

网友:
烧的时候有 LOCK_BIT1   LOCK_BIT12  LOCK_BIT123 是干嘛使的呀?

这是一个加密设置:
1、禁止外部MOVC指令。
12、在前面的基础上加上禁止读(加密)。
123、再加禁止外部程序。

不知道为什么烧什么程序都像没烧进去似的,和空单片机放上去效果一样。。。

是因为你的EA脚接了GND,这是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模式。
你把EA接到VCC就可以了。你可以去仔细看看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终于明白了,多谢版主

我还纳闷 后边我加密 LOCK BIT 123 就可以用了,原来是禁用外部程序呀。谢谢

得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