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很不稳定

楼主:
我用的lm3s8962为什么adc0的采样结果很不稳定,我用直流电位差计输入稳定100mv,大家看看我的输出结果

ADC0 = 111(mV)
ADC0 = 102(mV)
ADC0 = 140(mV)
ADC0 = 114(mV)
ADC0 = 105(mV)
ADC0 = 184(mV)
ADC0 = 120(mV)
ADC0 = 117(mV)
ADC0 = 196(mV)
ADC0 = 102(mV)
ADC0 = 123(mV)
ADC0 = 117(mV)
ADC0 = 123(mV)
漂浮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大家帮帮忙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试试

 把软件写成只盯着一个通道采样,不切换通道,如果度数稳定了的话就说明切换时机不对。

网友:
看看,以后要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好东东~~~

看看,以后要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好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lm3s8962为什么adc0的采样结果很不稳定,我用直流电位差计输入稳定100mv,大家看看我的输出结果 ADC0 = 111(mV)ADC0 = 102(mV)ADC0 = 140(mV)ADC0 = 114(mV)ADC0 = 105(mV)ADC0 = 184(mV)ADC0 = 120(mV)ADC ...

    变动确实很大。用示波器看看输入波形,检查lm3s8962电源是否纯净,再有就是固定在通道ADC0 采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也有个项目失败就是由于微弱信号采样不稳定。

网友:
如果信号频率低的话,建议加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