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
最近公司里两台热辊里的温度传感器出现一个偏高(实测126℃),一个偏低(实测121℃),后来把两个温度传感器交换了一下,两个传感器都变成了123℃,可能是什么原因?温度传感器后面有个放大器。

网友:
你这系统是不是有校正功能或者出厂的时候有把校正数据写入存储器内,在计算的时候读取出来?如果是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像我们客户的设备很多都是出厂的时候把这个校正数据写下机器内,如果换了传感器,校正数据需要重新输入或者进入调试状态进行校正,方可正确使用。如果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