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只有七个元件的电脑遥控器

楼主:
 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几款带遥控器的电脑,用户通过遥控器就能对电脑进行操作,如播放VCD、欣赏图片、看电视等,非常方便。能不能在一般普通用户的组装机上实现这一功能呢?经过笔者的研究,收获还真不少,方案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类:
  1.专用的红外遥控器和接收器,与电脑相连大多为USB接口,少量为COM(串口)接口,但都价格较高,都在二百元左右。
  2.USB口红外接收器加专用控制软件,用普通的电视或VCD遥控器,不过价格也在百元上下。
  3.软件加简单的红外接收电路,一般使用COM口,用普通的电视或VCD遥控器,价格低廉。比较下来,我决定使用第三种方案,接收电路的总造价不过十来元,而一个普通的电视或VCD遥控器在电子市场上不过八九元,总体下来也不过二十几元,同时还能体验到DIY的乐趣,何乐而不为呢?而且接收电路使用的是现在基本上闲置不用的COM接口,不占用现在使用比较频繁的USB接口。

  一、安装遥控软件
  网上的PC遥控软件还真不少,从电路的简单性和软件的易用性来考虑,我选择了一款名为“PC红外遥控器”的软件(在天极下载)。它虽然是个共享软件,但没有任何的功能限制。现在的版本是1.0B,同时还自带了一个简单的红外接收电路图,很适合我们自己动手来做。从网上下载的“PC红外遥控器”是一个RAR的自解压包,只有278KB,解压后,双击其中的IRCtrl.exe,它会以一个遥控器图标的形式放在系统的托盘里。单击它,就可以打开“PC红外遥控器”的设置界面。具体的设置方法后面再讲,这里我们要用的就是它设置界面里的电路图。

  二、制作接收电路
  别一看到制作电路,就把有些朋友吓跑了,“PC红外遥控器”的电路其实很简单(图1)。

   只有区区七个元件,为了方便大家到电子市场采购,咱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七个元件。(图2)

  从左到右分别为:470μF的电容一个、红外接收管一个、200Ω的电阻一个、4.7KΩ的电阻一个、5.1V稳压二极管一个、IN4148开关二极管二个。此外还得准备一小块覆铜板用于制作电路板,制作电路板用的小刀一把(文具店里卖的铅笔刀就行),电铬铁一支、焊锡松香少许,酒精少许、细砂纸一张,以上材料在电子市场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为了方便大家制作,我根据电路图绘制了一幅元件装配图,焊接时按照装配图安装即可(图3)。

在制作中需要注意的是电容、二极管和红外接收管的极性,二极管一头有色环的是负极,电容上印有色带的一边是负极,红外接收管的引脚从左到右分别是OUT、VCC、GND,可不要接错了。
  元件配齐后,现在我们来制作电路板。选用一块火柴盒大小的覆铜板,装配图中的灰色部分是要留下的铜箔,白色的部分要用小刀用力划过后剔掉,然后用细砂纸将铜箔的表面打磨光亮,用酒精松香溶液在铜箔表面刷上一层,便于我们后面焊接。上面的黑点是元件引脚的焊点,这里我们省掉了在电路板上打眼的工序,直接把元件焊在有铜箔的一面(当然有条件也可以打眼),焊接完毕后,清理电路板上残余的焊锡和松香,检查电路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检查无误后,电路部分就算完工了。

 三、装配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此遥控电路可分内置和外置两种方式。

  1.内置
  现在不少主板的COM2接口位置被移做它用(如板载显示接口),但主板上仍有COM2的插针接口,安装上COM接口连线就可以使用。我们可以把遥控电路直接接在主板上的COM2插针上。找一根COM接口线(一般此类主板附带有这根线,电脑市场上也能购买到),在使用前,要先对这根COM接口线稍作加工,去掉一头带有挡板的COM接口,保留另一端的排线插座。(图4)

  按数据线的顺序,红色的为1脚,然后依次类推。接下来,把对应的线焊接到电路板上就行了。先将排线插座插到主板上,再把电路板固定到机箱的合适位置。要注意绝缘,不要让电路板接触到机箱的金属部分。(图5)

  对于红外接收管,可以用引线将它延长接出,然后在机箱面板上开个小口,将它有凸起的一面向外,固定在机箱开口处,如果不想把机箱“破相”,也可以利用我们闲置的光驱位挡板,在它上面开口,然后把红外接收管固定在它上面。
  使用内置的COM口时要注意,在有些主板上,COM2口默认状态下是被禁用的或者设置为红外传输接口,你可以查看“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中有没有COM2口,对于这类主板,要先在CMOS中设置,具体的设置方法请看主板的说明书。

  2.外置
  如果要采用外置式,也需要一根COM线连接COM1接口。笔者是利用一根已经废弃不用的外置调制解调器上用的COM线,去掉连接调制解调器的一端,保留连接电脑的一端(图6),

然后按对应的次序把线焊接到电路板上就行了(这种COM口连接线电脑市场上也可以购买到)。
  你可以用引线将红外接收管引出,把它固定到电脑桌或显示器上的某个地方就可以了。注意红外接收管的前面不要有明显的障碍物。如果想美观一点,去买一个卡通的空气清香盒,把红外接收管放到里面的合适位置,既起到了美观作用又为陋室添香,一举两得。

  四、软件设置
  “PC红外遥控器”的软件设置很简单,首先确定红外接收电路与电脑正确连接,然后找一个遥控器。任何一个电视机、VCD机的遥控器都行,笔者发现电视机的遥控器灵敏度要比VCD机的高,一般来说,其遥控距离能达到20米左右。
  单击“系统托盘”里的遥控器图标,打开设置窗口(见图7),

软件作者已经给我们设置了一些常用的命令,但现在你的遥控器对这些命令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每个遥控器的编码都不同。现在,让我们来设置自己的遥控器编码。

        现在新电脑上都已经没有串(COM)口了,制作个USB口的遥控也不贵。

       淘宝  靓仔淘淘店http:\\shop60489002.taobao.com 上有DIY--自制电脑遥控器套件出售,串口10元和USB口的20元,价格不贵,资料很全。

网友:
这个好用不

这个有新意,但电脑么我还是觉得用手关比较放心,那可是用电大户

网友:
是否还要个遥控器

用电视的就行么

网友:
红外接收头用电视的那种接收头可以吗??

网友: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那个软件啊 我怎么找不到呢  能不 能上传压缩包上来我也要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