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中 寄存器读写问题

楼主:
在xps工程创建过程中,我选择了ddr2作为数据、指令、堆栈空间,我添加了自己的用户自定义ip,此ip中有几个软件可读写的寄存器,我在软件c代码中通过函数写那些寄存器时,写不进去,但如果我在xmd中单步执行就可以写进去;
先前我在xps工程创建过程中,选择芯片上的Bram作为数据、指令、堆栈空间, 一切都很顺利,读写都没问题,我用的是Sparta3an Starter board,
请问选择ddr2作为数据、指令、堆栈空间,在读写软件可寻址寄存器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DDR SDRAM是双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的缩写。它能够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传送两次数据,也就是说数据速率是时钟频率的两倍,可以达到很高的数据读写速度。此外它通过对地址线的分时复用,可以做到很大的容量。比如我们设计实现的DDR内存时钟频率可达到150MHz,数据速率为300MHz,容量达到1M x 72bit。
    DDR内存为了更精确的同步使用若干对差分时钟;它还有一个独特的数据脉冲信号(DQS)。DDR内存就是根据DQS来分割一个时钟周期内的两次数据。更需要注意的是:DDR内存没有一个信号是发送读或写的明确命令的,而是通过芯片的可写状态来达到读/写的目的。具体为:片选信号(CS),行地址有效信号(RAS),列地址有效信号(CAS),写允许信号(WE)。它们都是低电平有效,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对DDR内存的不同命令。比如CS,CAS有效,RAS无效,WE无效,表示从现在地址线指示的存储单元处读出一个数据放到数据线上;再如CS,CAS有效,RAS无效,WE有效,表示将数据线上的数据写入现在地址线指示的存储单元处。
    DDR内存可以支持突发读写,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突发长度(BL);位宽也可以选择,并能利用掩码技术灵活的选择每次读写的有效数据宽度(以8bit为单位);此外由于DDR内存读写时需要先激活(Active)将要读写的存储单元行,然后再读写,但DDR内存任何时候只能有一存储行是打开的(处于激活态),因此在需要读写不同存储行时,要先关闭前已打开的存储行,才能打开现在将要读写的存储单元行,这一操作被称为预充电(precharge)。另外由于DDR内存是动态存储器,需要对存储体进行周期性的刷新(refr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