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ChipScope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Successfully read project E:\project\a.cdc
copy E:\project\a.ngc => E:\project\_ngo\a_cs_signalbrowser.ngo
<ERROR> ReadAsXdm Failed for E:\project\_ngo\a_cs_signalbrowser.ngo
<ERROR> XDMDesign::getBlockForPath() - Design does not exist
<ERROR> XDMDesign::getBlockForPath() - Design does not exist
Could not parse design. Could it be encrypted or corrupt?

在用ChipScope的时候出现上述问题,之前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不知道咋冒出这个错误了,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啊,谢谢啦!

网友:
ngo是xilinx的网表文件的一种格式。从上面的信息看,可能还是网表信息有错或者被误用,建议还是仔细核对设计,查看连线或语法设计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