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电路输出信号会忽大忽小变化,与空气潮湿有关吗?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小信号放大电路的输出信号会发生忽大忽小的变化,与最近下雨太多,空气潮湿有关吗?

网友:
信号忽大忽小,可以先查一下从哪一级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再找对策

网友:
就一级仪表运放放大, 我把板子拿到空调房间就好了,不知道潮湿环境为什么会导致转换的AD值忽大忽小的变化,变化的不是很快,大约半分钟上升,半分钟下降,不知道什么机理

网友:
可能是受潮了

网友:
后来我用热熔胶把电路板上小信号输入到仪表运放部分全粘上了,效果更差,变化范围更大

网友:
放大电路附近有没有热源, 说不定是受周围热源的影响,天冷没有问题,天热不稳定,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今天很凉快,车间调试时候外面还下着雨呢 天热时候没听调试人员讲过波动范围大 车间里没有空调,他们有几个大风扇扇风,

网友:
可以把板子烘干,涂上三防漆试一试

网友:
说明书上要求用户在恒温恒湿的空调房操作,公司自己调试时候反而就在不恒温恒湿的车间里 我用热熔胶怎么不行呢?效果更差,波动更厉害。按理说热熔胶也防潮了啊,绝缘电阻也挺高,

网友:
热熔胶的效果应该不好 我看小日本做的喜欢用玻璃胶 热熔胶也防潮了啊,绝缘电阻也挺高,----那么热熔胶能散热吗?

网友:
得先把板子烘干了,水气残留在电路上,处理起来很难有效果

网友:
工业产品用,每月也就几十块板子,板子都是公司自己手工焊的,以前都是焊接完通电老化个24小时,没喷过三防漆

网友:
是啊 电子这个东西有时候很微妙

网友:
以前倒没听说什么,最近这里黄梅天,总下雨,这批调试出问题了。还是不太正规,工艺不全

网友:
是啊,作产品很多工艺细节要注意,一不小心,就有一些板子工作不正常

网友:
像这样自己手工焊的话,最后怎么喷三防漆啊,我看淘宝上有卖像杀虫剂那样喷的

网友:
加工完立即喷,湿敏等级高的器件,不要在空气中暴露太久,焊接完就喷漆

网友:
不知道电子市场有没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