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7962a驱动IGBT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按照下面这个电路图设计的驱动电路

照着上面的做了,13号脚给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为什么5号脚输出测G和E极电压怎么都是-15V左右,

变换根本不大啊,正常应该是G和E极电压应该是-15变为6V左右可以驱动IGBT呀,为什么5号脚输出电压很低呢

至少也有20V啊。

请高手帮忙。。。在线等。。

网友:
你只驱动单个IGBT还是做了一个半桥的?

网友:
你好,我只驱动了一个IGBT

网友:
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R = 2.7K Crev =100uf?

网友:
是的,R = 2.7K Crev =100uf?

我只是在试下看,5号脚输出电压太低根本驱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按道理是应该输出20V左右电压的

网友:
你的DZ2反向导通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正常应该是G和E极电压应该是-15变为6V左右可以驱动IGBT呀,为什么5号脚输出电压很低呢

正常IGBT开通时VGS电压在15V左右,关断的话0 - -5V左右,IGBT一般在0V就可以关断了

网友:
跟这个有关系吗?现在的问题是5号脚输出电压根本都不对呢,G脚和E脚有-15V的电压

按道理5脚应该输出20V左右才正常,但是现在输出完全是很微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和DZ2有关系啊 。VCC通过R1和DZ2导通将电压加在VGS上。还有你确认一下是否将电压接反。感觉你可能把电压接反了。

网友:
给3号脚无论是高低电平,5号脚的输出只有很微小的变化,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电路也是按这上面弄的

只是DS2的稳压二极管不是10V的,但也不会有这么大影响啊

网友:
你看清楚了不,驱动是加在GE上的。DZ2提供了反向关断时的电压,所以这个参数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网友:
不是啊,IGBT的E脚部是接地的,他们直接由-15V电压,我用它驱动IGBT时,主要还是看GE间电压才能知道能不能使IGBT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C应该接在驱动IC ML57962上 4接VCC+ ,6接VCC- ,VCC的电压为 20V左右这个选值和你的稳压管有关,如果你稳压管为10V建议选25V的电压

网友:
那请问下DZ1旁边2个正反串接的二极管应该是选什么型号呢?上面没有标

还有1号脚出来的二极管应该选什么型号呢,我看下选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IGBT导通应该看CE接的电压是否接近IGBT手册给出的导通压降。如果IGBT本身有问题,你在GE上有电压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
你好,IGBT我们测试过了是没问题的

那请问下DZ1旁边2个正反串接的二极管应该是选什么型号呢?上面没有标

还有1号脚出来的二极管应该选什么型号呢,我看下选的对不对

网友:
2个正反串的可以用稳压管选20V左右(IGBT参数决定),防止VGS过压
1号脚出来的二极管参数要看你们实际的电路,母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现在试了问题解决了没有?DZ2的参数选择很重要,你要是用一般的二极管代替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
我的母线电压是48V呢

网友:
你们用600V的IGBT,母线才48V?功率是多少啊?几百安的电流?

网友:
1号脚出来的二极管承受母线电压

网友:
IGBT是600V,200A,的

网友:
IGBT型号是 CM200DY-12N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Vce间加48V的电压?

网友:
也就是用IGBT用PWM来控制电机转速

我去买个10V的稳压管回来再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我是外接的电机要接48V,要用PWM来控制IGBT来控制电机转速呢

网友:
你有QQ吗,我可以向你请教下嘛

网友:
你做三相的?还是简单的H桥?看你用的模志是半桥的

网友:
可以啊。把你QQ发给我吧

网友:
大家来帮帮我啊,我还没解决呢,不管怎么样,无论给13号脚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5号输出的电压都很小。。。。根本无法驱动,正常给低电平应该是输出20V左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步判断是driver IC内部上管的BJT在信号给定下没有导通。导至IGBT没有得到相应的驱动导通电压 。一直在-8.7左右

网友:
哪位大哥看看吧,还是不行啊,换了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在线 等着高手解决

网友:
楼主在吗 这个电路我先也在用 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样 请问这个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那请问下DZ1旁边2个正反串接的二极管应该是选什么型号呢?上面没有标
还有1号脚出来的二极管应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