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VC++应用程序窗口的标题[转载]

楼主:
  要:讨论基于MFC类库的Windows应用程序设计中,应用程序各种标题的改变方法。

关键词:MFC Windows编程标题Visual C++

0 引言

有一个演示VC++中的消息处理的单文档应用程序。该程序开始运行的情况如下:

窗口中的初始文档标题竞显示为Untitled,实在不尽人意。

有些时候, 确实需要改变自编Windows应用程序窗口的标题。比如,想编一个标题名为"Communication soft的软件。虽然在Windows95或Windows NT下,Visual C++(以下简称VC)可以生成以"Communication soft为名的工程,但该工程下的C++类的名称也要带上这么多的字符,给编程带来不便。可以采用的方法是生成以"CS为名的工程,再把程序的标题改成 "Communication Soft。再比如,在多文档应用程序中,希望每个子窗口的标题并不是"主窗口标题t、"主窗口标题2 ……这种类型,而是象"COM1速率"、"LPT并行口"……,即子窗口标题与主窗口标题无关。这时都需要改变各种窗口标题。下面介绍一下改变窗口标题所用的方法,所用的开发平台是usual C++5.0。

1 单又挡接口(SDI)典型窗口标题的改变

首先,来看看Windows SD!类型窗口标题栏的结构形式。用VC的AppWizard创建一个名为"Exam9的单文档类型的工程。开始运行时,程序主窗口标题形式如下:

Untitled-Exam9

其中"Untitied"为文档标题,"Exam9"为主窗口标题。当用"File-Open 打开"wd1.exm"文裆以后,文档标题变为"wd1.exm"。

所以程序主窗口标题栏的一般形式为:

文裆标题----主窗口标题

1.1 又档标题的改变

既然文档标题是由工程中相应的文档类所控制的,了解这一点,就可在相应的文档类中,利用SetTitle()函数来改变文档标题。

例:改变CExam9Doc::onNewDocument()函数为:

BOOL CExam9Doc::OnNewDocument()

{

if(!CDocument::OnNewDocument())

return FALSE-

SetTitle("文档标题");

return TRUE;

运行程序,则每次选择选单中的"文件"的"新建"选项时,标题就变成"文档标题-Exam9

1.2 主窗口标题的改变

主窗口的标题默认是工程的文件名,正如前面Appvvazied生成的Exam9工程执行后,标题栏的形式总为"文档标题-Exam9。

改变主窗口的标题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利用ResourceView打开工程的资源,修改String Table中的

IDR_MAINFRAME的值。将原来的"Exam9\n\nExam9\nEXMFile(*.exm)\n.exm\nExam9.Document\nExam9 Document"改为"标题改变示例

\n\nExam9\nEXM File(*.exm)\n.exm\nExam9.Document\nExam9 Document"。这样改变后,主窗口标题就变为"-标题改变示例"。第二种方法:具体改变方法如下:

改变 CMainFrame的成员函数PreCreateWindowO为:

BOOL CMainFrame::PreCreateWindow(CREATESTRUCT&cs)

m_strTitle="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大学 ;

return CFrameWnd::PreCreateWindow(cs);

这样改变后,主窗口标题的形式就为"-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大学"。

M_strTile是CFrameWnd的保护成员(要得到m_strTile更详细的信息,请打开\msdev\mfc\include\afxwin.h文件)。CMainFrame则是CFrameWnd类的派生类。

在这两种改变方法中,第二种方法优先级高。也就是说,改变了m_strTitle的值后,IDR_MAlNFRAME的值就不起作用。

2 对多文挡接口(MDI)类型窗口标题的改变

MDI类型窗口中,主窗口标题和文档标题的次序,和SDl类型窗口中次序是不同的。结合具体例子说明,用VC的AppWizard创建一个名为"MDITitle"的多文挡类型的工程。创建完工程后,编译运行该工程,主窗口标题形式如下:"主窗口标题-文档标题"。

2.l 文挡标题的改变

MDI类型窗口的文档标题也是由相应的文档类控制的。改变方法同SDI类型窗口类似,要改变标题,只要在相应的文档类中利用SetTitle()函数来改变文档标题。

2.2 主窗口标题的改变

MDI类型主窗口标题的改变方法同SDI类型窗口类似。改变主窗口标题也有两种方法,通过改变IDR_MAINFRAME或m_strTitle的值就可实现改变主窗口标题的目的。同样,改变了m_strTitle值后,IDR_MAINFRAME的值就不起作用。

2.3 子窗口标题的改变

在默认情况下,MFC自动将子窗口标题设为该子窗口所打开的文档标题。但实际上,子窗口标题与该子窗口标题所打开的文档标题可以不一样。可做如下改动:

利用ResourceView打开资源,修改String Table中的IDR_MAINFRAME的值为"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大学",使得主窗口标题变成"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大学"。

并将BOOL CMDlTitleDoc::OnNewDocument()函数改为:

BOOL CMDlTitleDoc::OnNewDocument()

{

if(!CDocument::OnNewDocument())

return FALSE;

static int count=0;

char message[10];

wsprintf(message,"%s%d","文档",count);

SetTitle(message);

count++;

return TRUE;

}

通过以上修改,主窗口标题栏被设置为:文档标题为"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大学-文挡0"、"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大学-文档1 ……

一下针对子窗口标题的修改作如下改动:

CChildFrame::PrecreateWindow()函数改为:

BOOL CChiidFrame::PrecreateWindow(CREATESTRUCT&cs)

cs.style &=~(LONG)FWS_ADDTOTlTLE;

return CMDIChildWnd::PrecreateWindow(cs);

}

要改变窗口类型, 这步工作必须做。常量问FWS_ADDTOTITLE是在文件\msdev\mfc\include\afxwin.h中定义。

CMDlTitleView类中增加OnlnitialUpdate()函数:

void CMDlTitleView::OnlnitiaiUpdate()

{

CView::OninitialUpdate();

Getparent()-〉SetWindowText(GetDocument()-)GetTitle()+ -上海卢湾区业余大学 );

这样,子窗口的标题栏的形式就为"文档名-上海卢湾区业余大学"。

参考资料:

[1]Michaei Morrison:Sams Tech Yourself MFC in 24Hours

[2]David krugiinski:Programming Microsoft Visual C++,FiHh Edition

[3]Kate Gregory:Special Edition Using Visual 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