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波形发生器通道数问题

楼主:
请问这个通道数载硬件上市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主要侧重于硬件角度解释通道

网友:
最简单就是一套系统支持一个通道

波形相对简单的情况下可以在信号发生这边生成多信号的叠加,后面分时输出.

网友:
请把问题描述更详细些!

网友:
1、一套系统一个通道;
2、数字分时多通道
应该还有其他实现方法吧。

网友A:
朋友的答案:若是就一个信号输出,则只要一个通道,若是要同时输出多个信号,则需要多路。像以前我用的信号发生器,里面一个集成芯片可以输出多种波形。

网友:
嗯,分时多通道大意就是
先将第一通道的第一个数据锁存到DAC1,再将第二通道的数据锁存到DAC2,再DAC3...然后铛存第一通道的第二个数据,第二通道的第二数据.....
不过这样子数字信号处理的速度就要比单通道快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答案:若是就一个信号输出,则只要一个通道,若是要同时输出多个信号,则需要多路。像以前我用的信号发生器,里面一个集成芯片可以输出多种波形。
您的答案和我的差不多,主要在于DAC,目前DAC有4通道输出的,如果想做4通道波形发生器,那么采用一块DAC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