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老是烧AD9851

楼主:
谁知道原因是什么啊 是不是它的引脚对电流有要求?

网友:
不晓得,纯粹帮顶了~ 呵呵~

网友:
不晓得,加个散热器

网友:
没啊 我用的都好好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来学习

网友:
AD9851和AD9850差不多,9850前段时间用过,功能都是一样的,只是9851比9850频率高一些,如果不是短路什么的不至于那么容易烧吧,你是买的现成的模块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楼主有钱啊,一般的都烧不起,电路查一下在上电

网友:
好有钱钱!

网友:
散热?静电?

网友:
注意点

没那么脆弱的!你板子焊接好了,先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