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inyM0新电路的新发现

楼主:
    我以前抱怨过LPC1343的AD结果不稳定,也说了不见得就是芯片的问题,有可能是电路相互因素。

    看TinyM0新电路,发现模拟电路供电和数字电路供电已经相互隔离了。这样可以排除更多的干扰因素。

网友A:
哈哈,原则上是应该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原则上是应该隔离。。。。

    大家看图:可以发现英文原版的DATASHEET,里面的引脚图都笼统的归为VDD(8、44),VSS(5、41),并没有区分出数字的、模拟的。

    所以我肯定会简单地接到一起。除非得到了额外的信息,呵呵!

    IC内部是简单的接在一起,还是并没有接在一起?

    我想在实际上:IC内部还是有区别的吧!应该不是简单的接在一起。如果只是简单的连在一起,那上面的隔离电路就多此一举了。(凭我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来看。

    手上没有未焊接的LPC1114,要不用万用表量一下VDD(8、44)或者VSS(5、41)。

网友:
TinyM0新电路标注出了模拟电源部分:44脚是AP3V3,41脚为AGND。这是在原厂数据书里找不到的。

网友:
我看没什么区别,要是有手册早说明了

也就是说一个公司连手册都错的话。嘿嘿多半是不想干了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看原理图再决定怎么接,比如VSS和VDD在芯片的内部的供电上有什么区别,分别各那些部位供电,我们在外面设计时采用磁珠隔离,或者使用O欧姆电阻隔离等办法来保证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这样无论从外部还是器件内部都能够很好的完成隔离效果。

个人见解,不对请老手给予指点啊!;P ;P ;P ;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看原理图再决定怎么接,比如VSS和VDD在芯片的内部的供电上有什么区别,分别各那些部位供电,我们在外面设计时采用磁珠隔离,或者使用O欧姆电阻隔离等办法来保证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这样无论从外部还 ...

    十分同意你的观点。但目前还没有得到LPC1114内部供电去向的原理图。

    顺便问一下你们一般采用什么型号的磁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量了一下,发现VDD(8、44),VSS(5、41)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了一下,发现VDD(8、44),VSS(5、41)没有连在一起。

    是8 和44脚在IC内部没有连在一起吗?  (我担心前面没有描述清楚,VDD有两个脚: 8 和44脚,要看这两个脚是否连在一起。)

网友A:
测试了,都没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都没连在一起的。。。

    谢谢!

    我想以后我的电路要模仿TinyM0新电路的方法, 两个电源之间做好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零欧姆电阻就可以了,好找。。。

网友:
好的,谢谢!零欧姆电阻不大用,以前总认为就是一个短接线, 最近才发现其实还是有毫欧姆级别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们就常用0.15、0.33、0.68等电阻,哈哈,到这个级别的电阻误差好求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就常用0.15、0.33、0.68等电阻,哈哈,到这个级别的电阻误差好求就高了。

    这些标称都是0欧姆吗?还是标称0.15、0.33、0.68?

网友D:
呵呵 一般都要求隔离的 但还是得看芯片的电源内部是怎么处理的,如果内部连了,外部隔得话也没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用的都是铁氧体的磁珠,具体的型号可以到网上查到,也可以问一下卖家。上次我画了一个板子,用的是磁珠和0欧姆电阻共同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一般都要求隔离的 但还是得看芯片的电源内部是怎么处理的,如果内部连了,外部隔得话也没用啊

    内部没有连,这样隔离是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的都是铁氧体的磁珠,具体的型号可以到网上查到,也可以问一下卖家。上次我画了一个板子,用的是磁珠和0欧姆电阻共同隔离的。

    磁珠确实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啊,0欧姆也有啊!!!!

网友E(2011-04-10):
0欧姆的电阻用来隔离,虽然效果不如磁珠,但是如果不用16位以上的AD,也够了哈

网友F:
呵呵,这个问题看原厂的datasheet应该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