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C++在状态栏显示时钟[转载]

楼主:
用VC++在状态栏显示时钟

  在VC的控件中有个Status bar可以在窗体状态栏中添加日期和时间。其实通
过简单的代码,你就能创建一个有时钟显示的状态栏,并且还能设置时钟栏的显
示方式。举例如下:
  首先,用MFC AppWizard按默认方式创建一个单文档界面的应用程序框架。
  然后,编写代码:
  1)在String Table中添加New String,在此定义为ID_INDICATOR_CLOCK,将
其Caption设为00:00:00(由于状态栏根据Caption确定时间窗格的缺省宽度,
使用此值将为时间的显示预留空间)。注意,本步操作时有两种方式:
  一种建立新的String Table,并添加String;另一种则在原有String Table
中添加。当用后一种方式操作时,若完成后,时钟栏并不显示时间,则需要将此

New String在String Table中对应的Value值加1(可在resource.h中修改)。

  2)在MainFrm.cpp中indicators声明处添加ID_INDICATOR_CLOCK,代码如下:
  …
  static UINT indicators[] =
  {
  ID_SEPARATOR,
  ID_INDICATOR_CLOCK,
  ID_INDICATOR_CAPS,
  ID_INDICATOR_NUM,
  ID_INDICATOR_SCRL,
  };
  …
  这一步中ID_INDICATOR_CLOCK的插入位置将影响时间窗格在状态栏中的显示位置。

  3)安装定时器:在MainFrm.cpp中OnCreate函数处添加代码如下:
  int CMainFrame::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
  SetTimer(1,1000,NULL);//安装定时器,并将其时间间隔设为1000毫秒
  return 0;
  }

  4)编写时间处理函数:利用ClassWizard为CMainFrame类加入WM_TIMER的消
  息处理函数OnTimer,并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MainFrame::OnTimer(UINT nIDEvent)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CTime time;
  time=CTime::GetCurrentTime();//得到当前时间
  CString s=time.Format(″%H:%M:%S″);//转换时间格式
  m_wndStatusBar.SetPaneText(m_wndStatusBar.CommandToIn-
  dex(ID_INDICATOR_CLOCK),s); //显示时钟
  CFrameWnd::OnTimer(nIDEvent);}

  5)销毁定时器:利用ClassWizard为CMainFrame类加入WM_CLOSE的消息处理
  函数OnClose,并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MainFrame::OnClose()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KillTimer(1);//销毁定时器
  CFrameWnd::OnClose();}
  最后,编译运行。

  怎么样,你的时钟还不错吧。此外,你还可以通过调用CStatusBar的成员函
数SetPaneStyle,SetPaneInfo来设置你的时钟栏的显示方式。例如:在MainFrm
.cpp中OnCreate函数处添加如下代码,即可将你的时钟栏pop out:
   int CMainFrame::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m_wndStatusBar.SetPaneInfo(m_wndStatusBar.CommandTo-
  Index(ID_INDICATOR_CLOCK),ID_INDICATOR_CLOCK,SBPS_POPOUT,50);
  return 0;}
  了解了如何添加时钟,添加别的窗格也是大同小异。这样,你就可以随心所
欲地定制自己的状态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