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AN XC3S50AN clock

楼主:
請問一下, XC3S50AN 在datasheet 有提到 clock range 嗎? 是不是要外接 clock resourse 給 FPGA? 那這顆 FPGA 最大可以到多少? 有人可以幫幫我嗎? 我一直搞不懂, 謝謝

网友:
FPGA一般不用自己设置约束的,综合器能自动完成的,另外片子大小可以查看综合后的报告,有最大的容量,找找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指這顆XC3S50AN 它的 clock resource 有上限範圍嗎?(最高可以到多少MHz?) 所以 clock 訊號還是要從外面拉來給FPGA嗎? 對這方面還是不是很懂, 多多指教, 謝謝

网友:
回复楼主

XC3S50AN CLOCK 的最高时钟根据速度等级,其最大时钟值不同,如下图

根据速度等级的不同,最高时钟有770MHZ,也有667HZ,该款芯片支持最大速度400MHZ的DDR

网友:
 时钟频率范围还是有的,俺的理解是,因芯片的Speed Grade以及片内各种资源对时钟的要求不同,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数字罢了。

 另外,芯片工作时的时钟是需要外部提供的。

网友:
還有請問一下你的的資訊是在哪一份文件的哪一頁? 所以我是要看 DLL 還是 DFS?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還有從外面近來的clock, 是不是都會透過 FPGA 裡的 DCM? 這邊我有點不太懂, 很感謝妳們的指導,  非常感謝

网友:
Spartan-3AN的最新版资料在这里: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data_sheets//ds557.pdf

打开后连续搜索几次“Clock”就能找到了。

 DCM(时钟管理器,包括DLL和DFS)也好,Multiplier(乘法器)也好,Block RAM也好,都是片内资源,可根据需要选用,但不一定非用不可。

 比如你可以输入100kHz的慢时钟去驱动自己写的逻辑,但若想要通过DCM的话,时钟频率就不能低于5MHz,100kHz不能用了。但若想把10Mhz倍频做成150MHz时钟,用DCM能很轻易地帮你做到。又比如想用乘法器的话,要求时钟频率不得超过250或280MHz,等等。

网友:
回复楼上

你直接看DATASHEET,然后查找DLL关键词,然后去读你需要了解的东西,附件是该芯片的DATASHEET,你可以慢慢了解。只有熟悉理解DATASHEET后,才能好好用这颗芯片。

DATASHEET资料

网友:
恩, 謝謝大家的指導, 最後我還有個疑問, 這顆XC3S50AN 已有內建 flash memory, 是否可以燒錄多個檔案? 如果可以, 如何讓它們能依照順序啟動? 如果這顆 flash memory 不夠用? 我是否還能在外接一個 SPI flash memory? 非常謝謝

网友:
不知“多个档案”指的是什么

 内置Flash在启动之后即可完全由用户控制,所以写什么数据并无限制,只是如果引导数据也装在里面的话,注意别覆盖掉就行。

网友:
多個檔案是指當我啟動FPGA後, 掛載在內建flash的檔案能一一執行, 之前隨便寫一個小檔案, 產生的.bit檔案都差不多1.5M, 感覺內建的flash 好像不夠大?  謝謝你們的建議

网友:
想再請問一下, 如果我有個訊號是19.2MHz, 使用DCM 可以倍頻到多少? 看datasheet, 上面寫 DFS 是 0.2 ~333 MHz, 是表示我最低 input clkin 要 0.2MHz, 最高可以倍頻到 333MHz 嗎? 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