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120F780 等效门数多少??

楼主:
EP3C120F780是CYCLONE III 中比较大的FPGA,其相关介绍资料如下图:

780个管脚,FBGA封装,工业温度(-40 到100度),商业温度(0~85度)

ES: 工程样品, LEAD-FREE 表示啥意思?

此外上面也没有介绍,其等效的逻辑门数量?

这而也提出一个问题,FPGA芯片怎样计算等效的逻辑门数量?

欢迎大家讨论发言,让我长见识!

网友:
FPGA等效门数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把FPGA基本单元(如LUT+FF,ESB/BRAM)和实现相同功能的标准门阵列比较,门阵列中包含的门数即为该FPGA基本单元的等效门数,然后乘以基本单元的数目就可以得到FPGA门数估计值;二是分别用FPGA和标准门阵列实现相同的功能,从中统计出FPGA的等效门数,这种方法比较多的依赖于经验数据。

对于第一种方法,FPGA包括LUT/FF/RAM等资源,分析各种资源等效门数时,总原则是等效原则,就是实现相同的功能,在标准门阵列中需要的门数就是FPGA该资源等效门数,例如实现一个带寄存器输出的4输入XOR,在FPGA中需要用一个LUT和1个FF实现,在标准门阵列中一般要用21个与非门实现,于是1个LUT+1个FF等效于21个门。

对ESB(BRAM),由于用标准门阵列实现1bit的RAM时一般需要4个门,因此ESB/BARM 做RAM使用时,1bit等效4个门,对Altera FPGA中一个2048bit的ESB,等效门数为8K。光靠这些数据还不能比较准确地计算出FPGA的等效门数。因为这只是一种简单情况,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

例如,如果实现的是带寄存器输出地2输入XOR,FPGA也要用1个LUT+FF,而标准门阵列只需要8个NAND,于是1个LUT+1个FF只等效于8个门。同时特定功能的实现,在不同的标准门阵列系列中需要的门数也不一样,因此等效门的计算只能是个大概的数值。 也就是说对于某一具体型号FPGA的门数估计,与FPGA资源的用途有密切关系。LUT用于实现2输入XOR和4输入XOR等效门数不一样(分别为1和13);FF不带异步清零、复位、时钟使能和带这些端口的等效门数不同(分别为8和13);ESB(BRAM)做RAM使用时,1bit等效4个门,1个2048bit的BRAM等效8K门,但是做查找表使用时可能只相当于不到200门。因此估计FPGA的等效门数需要做更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