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两片DDR的方法总结

楼主:
1。两片ddr2芯片共用地址,公用cas等信号,可以把两片16bit的ddr2芯片当做一片32bit的ddr2芯片使用

2。调用两个ip core

3。使用同一个IP核,可以节约逻辑资源;使用同一IP核时,可以采用字扩张或位扩展的方式;如果你选用的是Xilinx的芯片,可以参考ML561/550,和MIG的用户手册ug086

网友:
其实还有更多方法:

1。 比如用FPGA的IO 脚模拟DDR时序去读写DDR内存条。

2。采用FPGA 中的软核去对DDR访问等方法。

选用啥方法,关键看自己对该方法掌握的程度,尽量选用简单好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去实现需要的功能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DDR的有关设计,跟两位学习了,多谢!!!!

网友:
请问

我用的xilinx的DDR2 两个内存颗粒,在管脚分配时候  DQS 与DQS-n必须分配到CCpin上么?

网友:
这个到不一定!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