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对,烧写错,啥原因?

楼主:
写了一个窜口输入程序,共7个字节,输出为70位并行数据,现在仿真都是对的,但烧写入芯片后输出的数据可能这次是对的,但重新编译后再烧写,可能这次输出的数据就出错了,和输入的窜口数据不一致,且错多对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仿真不能模拟实际情况。仿真对仅是表示在你输入这种数据的情况下,你的程序对该数据响应时正确的。但实际情况是

你的程序要求对各种数据进行响应,而其要求正确。而且仿真只是正向输入,实际情况还有各种逆向输入,即有各种各样的干扰

此外,程序编译后,程序的正确响应依赖布局布线的时序要求,依赖硬件,可能你的程序设计存在缺陷,在某些情况正确,某些情况不

正确。所以你还需要仔细查查程序,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