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
前几天,我拆一个摄像机,结果,把一个彩色摄像机弄成了黑白的了!郁闷的好久都没有找出问题。

后一天,我又拆了一个摄像机,结果,比上面一个更惨,直接变成黑色的了。

分析问题,只有一个,啦就是我在短时间内,2次接通和断去电源。结果,彩色变黑白。

请问:是彩色镜头因电源而损坏,还是摄像机坏了???

取下检修时,因为摄像机是同一款,镜头相同,但一个是可以看到黑白的,一款是一片漆黑的,镜头调换,另一台摄像机同第一台一样!我初步判断是因为我的电源让2个摄像机的镜头烧坏。因为,我不用镜头时,可以看到摄像机前面一片白芒,2台摄像机分别装上镜头后,一个是黑白图像,一个是一片漆黑。(都一样)

网友:
换个手动镜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