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读取只有三个能显示正确,怎么回事,实在检查不出问题所在

楼主:
 Write_Ds1302Byte(0x8f,0);
1。 sec = BCDToDEC(Read_DS1302Byte(SEC_READ));
      Delay(100);

2。 min = BCDToDEC(Read_DS1302Byte(MIN_READ));
                Delay(100);

3。 hour = BCDToDEC(Read_DS1302Byte(HOUR_READ));
                Delay(100);

4。 day = BCDToDEC(Read_DS1302Byte(DATE_READ));
                Delay(100);

5。 month = BCDToDEC(Read_DS1302Byte(MON_READ));
                Delay(100);

6。 year = BCDToDEC(Read_DS1302Byte(YEAR_READ));
                Delay(100);

每次读取时候只有1,3,5能显示正确,2,4,6显示不正确。不管怎么改读取的顺序,比如先读年再月日等等,都是只有1,3,5位置的能正确显示,2,4,6的不能。我加了延时还是不行,是怎么回事啊?大侠棒棒忙啊。

前面的1,2,3,4,5,6只是代表位置,这样好讲一点。实际程序中是没有的这几个数字

网友:
#define SEC_WRI 0x80
#define SEC_READ 0x81
#define MIN_WRI 0x82
#define MIN_READ 0x83
#define HOUR_WRI 0x84
#define HOUR_READ 0x85
#define DATE_WRI 0x86
#define DATE_READ 0x87
#define MON_WRI 0x88
#define MON_READ 0x89
#define WEEK_WRI 0x8A
#define WEEK_READ 0x8B
#define YEAR_WRI 0x8C
#define YEAR_READ 0x8D

定义没问题啊

网友:
建议用“连续读取”的模式,这样比单个数据读取省时间。

#ifndef _DS1302_H_
#define _DS1302_H_
#include "const.h"
#include "chiptypedef.h"

/**********************************************
仅实现多字节读取模式,单字节和RAM的没有实现
仅实现24小时制模式,12小时制没实现
***********************************************/

//更改为合适的位
#define RST_PIN P3_2
#define SCLK_PIN P3_3
#define IO_PIN P3_4

typedef struct tagBCDDATETIME //注意:字节顺序必须和burst的传输顺序一致
{
        BYTE nSecond;
        BYTE nMinute;
        BYTE nHour;

        BYTE nDay;
        BYTE nMonth;
        BYTE nDayOfWeek;

        BYTE nYear;
        BYTE WriteProtect;        // Before ANY write operation to the clock or RAM, bit 7 must be 0

}BCDDATETIME;

void InitDS1302();
void SetDateTime(const BCDDATETIME* pBCDDateTime);
void GetDateTime(BCDDATETIME* pBCDDateTime);

///////////////////////////////////////
//

typedef enum tagCOMMANDBYTE
{
        SECOND_WRITE = 0x80,
           SECOND_READ,

        MINUTE_WRITE,
        MINUTE_READ,

        HOUR_WRITE,
        HOUR_READ,

        DATE_WRITE,
        DATE_READ,

        MONTH_WRITE,
        MONTH_READ,

        DAY_WRITE,
        DAY_READ,

        YEAR_WRITE,
        YEAR_READ,

        CONTROL = 0x8e,        //控制寄存器
        TRICKLE_CHARGE = 0x90,  //涓流充电设置

        CLOCK_BURST_WRITE = 0xbe,    //burst模式传输字节
        CLOCK_BURST_READ = 0xbf,

        RAM_BURST_WRITE        = 0xfe,          //burst模式读写ram
        RAM_BURST_READ        = 0xff,
}COMMANDBYTE;

  52. static void WriteSingleCmdByte(COMMANDBYTE cmd, BYTE Data);
  53. static BYTE ReadSingleCmdByte(COMMANDBYTE cmd);

  54. static void WriteOneByte(BYTE byte);
  55. static BYTE ReadOneByte();

#endif

网友:
1302接了上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stcdelay.h"

#define CLOCK_HALT_MASK 0x80                  //1000 0000
#define HALF_FULL_MODE_MASK 0x80    //1000 0000 12/24小时模式
#define AM_PM_MASK 0x20                          //0010 0000

#define DISABLE_WRITE_PROTECT 0x00  //允许写入
#define ENABLE_WRITE_PROTECT 0x80        //禁止写入

void InitDS1302()
{
        BYTE temp = 0;
        /*********************************************************
         At power-up,  RST  must be a logic 0 until VCC > 2.0V.
         Also SCLK must be at a logic 0 when  RST  is driven to
         a logic 1 state.
        *******************************************************/

        RST_PIN = 0;

        DelayMS(10);

        RST_PIN = 1;
        SCLK_PIN = 0;

        WriteSingleCmdByte(CONTROL, DISABLE_WRITE_PROTECT);         //允许写
        /********************************************************************************
        In  order  to  prevent  accidental  enabling,  only  a pattern of 1010 will enable
        the trickle charger(TCS),
        有备用电池,涓流充电用处不大
        *********************************************************************************/
        WriteSingleCmdByte(TRICKLE_CHARGE, 0x00); //不使用充电功能

        temp = ReadSingleCmdByte(SECOND_READ);//读出,然后再写入
        RESET_STATE_FLAG(temp, CLOCK_HALT_MASK);//清CLOCK HALT FLAG,以便可以正常启动

        WriteSingleCmdByte(SECOND_WRITE, temp);
}

static void WriteSingleCmdByte(COMMANDBYTE cmd, BYTE Data)
{
        RST_PIN = 0;
        SCLK_PIN = 0;
          RST_PIN = 1;

        WriteOneByte(cmd);
        WriteOneByte(Data);

        RST_PIN = 0;
}

static BYTE ReadSingleCmdByte(COMMANDBYTE cmd)
{
        BYTE Ret = 0;

        RST_PIN = 0;
        SCLK_PIN = 0;
          RST_PIN = 1;

        WriteOneByte(cmd);
        Ret = ReadOneByte();

        RST_PIN = 0;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WriteOneByte(BYTE byte)
{
        BYTE i = 0;
        for(i = 0; i < 8; i++)
        {
                IO_PIN = TEST_BIT(byte, i);
                SCLK_PIN = 1;
                NOP();
                NOP();
                NOP();
                SCLK_PIN = 0;
        }
}

static BYTE ReadOneByte()
{
        BYTE i = 0;
        BYTE Ret = 0;
        /*******************************************************************
        Note that the first data bit to be transmitted occurs on the first falling
        edge after the last bit of the command byte is written.
        所以进入循环后马上读取IO数据
        *******************************************************************/
        for(i = 0; i < 8; i++)
        {
                if(IO_PIN)
                {
                        SET_BIT(Ret, i);
                }

                SCLK_PIN = 1;
                NOP();
                NOP();
                NOP();
                SCLK_PIN = 0;

        }

        return Ret;

}

void SetDateTime(const BCDDATETIME* pBCDDateTime)
{
        BYTE i = 0;

        const BYTE* p = (BYTE*)pBCDDateTime;

        RST_PIN = 0;
        SCLK_PIN = 0;
          RST_PIN = 1;

        WriteOneByte(CLOCK_BURST_WRITE);

        for(i = 0; i < 8; i++)
        {
                WriteOneByte(*p);
                p++;
        }

        RST_PIN = 0;
}

void GetDateTime(BCDDATETIME* pBCDDateTime)
{
        BYTE i = 0;
        BYTE* p = (BYTE*)pBCDDateTime;

        RST_PIN = 0;
        SCLK_PIN = 0;
          RST_PIN = 1;

        WriteOneByte(CLOCK_BURST_READ);

        /*******************************************************************
        Note that the first data bit to be transmitted occurs on the first falling
        edge after the last bit of the command byte is written.
        所以进入循环后马上读取IO数据
        *******************************************************************/
        for(i = 0; i < 7; i++)                //最后一个字节是写保护字节,不需要读取
        {
                 *p = ReadOneByte();

                p++;
        }

        RST_PIN = 0;
}

网友:
SEC_READ等的定义有问题,
1xxxxxx1 每个间隔为2,即从0x81起+2=0x83,+2=0x85,+2=0x87
到0x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