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向LCD屏上的寄存器写数据?

楼主:
 三星6410/VS2005/Wince6.0, LCD屏上有寄存器, 我如何向LCD屏上的寄存器写数据?

请给一些思路.

网友:
2.7寸 A027DN01 屏.

A027DN01屏 是AU 公司的,MCU接口(不知是不是i80 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SPI来发命令读取寄存器,详细地你要看下LCD的手册,看看如何发命令,如何读数据。
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LCD spec上面一般有的詳細說明,如果沒有,可以问代理商要。
常见的LCD 控制总线有SPI的,I2C的等等。一般格式都是先发一个LCD寄存器ADR,然后CMD

网友:
UP

跟单片机差不多了。。

网友:
看看对应的LCD的寄存器控制采用什么功能接口,
一般的有SPI接口, 楼主只要采用6410的SPI功能模块接LCD的SPI,实现对应的WINCE下SPI驱动,然后直接写SPI对应的寄存器 就可以吧

网友A:
一般是通过SPI来发命令读取寄存器,详细地你要看下LCD的手册,看看如何发命令,如何读数据。

网友:
看LCD手册吧,一般是SSP

网友:
setreg(int index,int data)
{
   setindex(index);
   writedata(data);
}

只是示意,如果你真的可以写图形控制器驱动的话,应该看得懂.要是看不懂什么意思,说明你没看过控制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