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风云
2440 读 温度芯片,总是无法触发中断,请教有什么方法呀 ...

楼主(2009-07-07):
2440 读 温度芯片,总是无法触发中断,请教有什么方法呀?
BSP包里通过应用层调用IIC文件夹不能正常工作,只好转入到bootloader层去做温度检测了,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触发中断,有经验的请指教,先谢谢了。
文件夹
芯片
温度检测
应用层

网友A:
在WINCE中使用中断可能比较麻烦,新手可以先使用查询的方式,实现后再改为中断方式。

网友B:
bootloader 层???? 那不是开机时只会执行一下就不执行了
bootloader 一般是不开中断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C:
开机时让输出读取温度的信息,可是一直无法进入到中断中去

网友:
你的IIC驱动有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