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SPI的速度最高能够到达多少?10MBPS的高速SPI在WINCE下能不能接收的过来?我接收的前面数据老是会被后面的冲掉。

楼主:
 高速SPI的速度最高能够到达多少?10MBPS的高速SPI在WINCE下能不能接收的过来?我接收的前面数据老是会被后面的冲掉。

网友:
按道理我的SPI的FIFO有64个字节,有了FIFO就应该可以接到高速系统里面去.FIFO的存在就是为了协调系统总线跟外围总线的速度不一致而存在的.FIFO满了才请求CPU来处理(进行读取),CPU处理的速度是用的系统总线的频率,应该很快的,SPI数据的接收(一位位数据的移入跑的是外围总线,速度应该是更慢一点的).难道有了FIFO还是处理不过来?还是不能协调系统总线跟外围总线?(丢数据/漏数据现象严重)应该不至于吧?谁给讲讲这方面的理论啊!!!难道有了FIFO还得去用DMA方式?

不过我目前的接收触发中断的水平是设置为接收到7个字节就触发中断,没有设置为64个字节,FIFO的功能没有全部用到.

网友:
有没在SPI下玩过DMA方式没?

网友A:
你看8686的那个网卡驱动不就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8686的那个网卡驱动不就是吗

发个8686网卡的驱动给我参考参考啊!

email----xiongqh@zhonghongcarav.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0m那是极限,但WINCE是个非实时的系统,WINCE的实时性还不如单片机的!

10MBPS----1S要接收1280K BYTES的数据,太恐怖了.一次接64个字节,1S也要产生2万次中断.0.05MS就要产生一次中断,WINCE的中断有怎么快吗?

WINCE是个非实时的系统,??? 不对吧

win本来就是非实时的

网友C:
8686网卡驱动用的是SD卡口没用SPI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8686网卡驱动用的是SD卡口没用SPI口.

这个可以有....

加我QQ:502240410
   MSN:wangxin_801115@hotmail.com
我传给你,邮箱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686网卡驱动用的是SD卡口没用SPI口.

这个可以有....

加我QQ:502240410
? MSN:wangxin_801115@hotmail.com
我传给你,邮箱发不了

这个可以有...;很像赵本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还是用DMA获取数据吧,频率高了直接从寄存器读写不安全的

这个该怎么玩啊!能不能讲讲思路?!

网友C:
50m那是极限,但WINCE是个非实时的系统,WINCE的实时性还不如单片机的!

10MBPS----1S要接收1280K BYTES的数据,太恐怖了.一次接64个字节,1S也要产生2万次中断.0.05MS就要产生一次中断,WINCE的中断有怎么快吗?

网友:
原来是在中断接收程序里面的串口打印消息的影响,一直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m那是极限,但WINCE是个非实时的系统,WINCE的实时性还不如单片机的!

10MBPS----1S要接收1280K BYTES的数据,太恐怖了.一次接64个字节,1S也要产生2万次中断.0.05MS就要产生一次中断,WINCE的中断有怎么快吗?

WINCE是个非实时的系统,??? 不对吧

网友:
呵呵,加入打印信息当然就慢很多了,串口打印太慢了。
如果中断处理不过来,可以考虑用DMA方式进行,会快一些。

网友:
DMA?看来真的要用DMA了.今天测试一下,真的丢数据很严重啊!不知道发送那端有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得玩玩DMA看看了,看用DMA的情况会怎么样.丢数据好头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想问你你有问题的这边是什么模式master or slave

是接收这边,从接收.通过中断的方式.

网友E:
其实我想问你你有问题的这边是什么模式master or slave

网友:
真的没法做到不丢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0m那是极限,但WINCE是个非实时的系统,WINCE的实时性还不如单片机的!

10MBPS----1S要接收1280K BYTES的数据,太恐怖了.一次接64个字节,1S也要产生2万次中断.0.05MS就要产生一次中断,WINCE的中断有怎么快吗?

WINCE是个非实时的系统,??? 不对吧

WINCE是实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