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WINCE6 SD卡升级 求解

楼主:
 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有关SD卡升级的。
我看到过三星发布2442下的SD卡升级,但有个缺陷是只支持FAT格式的小容量卡,而且,在EBOOT里面去读写卡的block、sector,简直有点复杂。
我在想,如果是FAT32格式的(现在基本上都是FAT32格式了)SD卡能支持的话,那么升级就很轻松了。但问题是EBOOT下如何才能支持FAT32格式呢?
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
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参考代码的吧,偶没有做过这一块儿,帮顶

网友:
需要三星提供哈,“一般”人搞不定。那些说很简单的人,搞出来吧,不要在这里吹牛。

网友:
帮顶,还没有做过

网友:
呵呵,这个需要方案商直接提供接口以及一些相关代码。。

网友:
过几天会看看的,嘿嘿。

网友:
eboot里面包含简单的文件系统驱动

网友:
没做过。帮顶。
可能要找供应商

网友:
我现在找到一个WM下的FAT32的LIB,但放到WINCE6下编译,生成不了EBOOT.NB0,但如果不链接这个库就可以生成,不是大小的问题。。。后来我怀疑WM下的LIB,wince6下不能使用。
不知道有谁做过WINCE6下的SD卡加载呢。。。。。

网友:
SD卡在wince下的还是FAT得多。
现在也在做SD卡升级的事情。研究中。思路是很清楚。但实现还是有些复杂。

网友A:
如果你有09年2月份以后的包,根本都不用研究,直接就可以用了,我们的已经搞定了。

网友:
。。。。汗。跟进一下。

网友:
6410的代码没看过
你把fat16的读写改成fat32的读写就可以了嘛
至于block sector的读写 三星应该有接口提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三星的BSP包了。

? ? 友坚除了会吹牛,啥都不行。连个NOR FLASH都没搞定,所以才请写都江堰操作系统的人写了一个SD卡烧NAND FLASH的代码。

......................我来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09年2月份以后的包,根本都不用研究,直接就可以用了,我们的已经搞定了。

09年2月份的包?你是指WINCE6还是指三星的6410的BSP的包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09年2月份以后的包,根本都不用研究,直接就可以用了,我们的已经搞定了。

哦?那友坚咋还不开源呢?

网友A:
当然是三星的BSP包了。

    友坚除了会吹牛,啥都不行。连个NOR FLASH都没搞定,所以才请写都江堰操作系统的人写了一个SD卡烧NAND FLASH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