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Ardence RTX实时系统软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下面是一个定时器程序,不太明白?

楼主:
   最近在学Ardence RTX实时系统软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下面是一个定时器程序,不太明白?请路过大虾们帮忙看看。
下面是源代码,包括两个文件,一个头文件,一个源文件。如下所示:
//////////////////////////////////////////////////////////////////
//
// RTX_TIME_SLEEP.h - Header file
//
// This file was generated using the RTX 6.5.1 Application Wizard.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function prototype for periodic timer function
void
RTFCNDCL
TimerHandler(
                void *   nContext
            );
void print();

.c文件
//////////////////////////////////////////////////////////////////
//
// RTX_TIME_SLEEP.c - C file
//
// This file was generated using the RTX 6.5.1 Application Wizard.
//
//////////////////////////////////////////////////////////////////

#include  "rtx_time_sleep.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tapi.h"

LARGE_INTEGER Period; // Timer period
LARGE_INTEGER StartTime; // Start time of sampling run
ULONG TimerCounter = 0; // Counts entries to timer handler

void
_cdecl
wmain(
       int     argc,
       wchar_t **argv,
       wchar_t **envp
     )

{

    // for periodic timer code
    LARGE_INTEGER  x;
    HANDLE         hTimer;     // timer handle

    //  RTX periodic timer code:
    //  TO DO: Set default timer period to your desired time.
    //         The period needs to be an even multiple of the HAL
    //         period found in the control panel.
    //         This example uses a period of 500 micro seconds.

    Period.QuadPart = 500;

        if (!RtSetThreadPriority( GetCurrentThread(), RT_PRIORITY_MAX-1))
      printf("WARNING: Can't set to highest RTAPI priority.\n");
    // Create a periodic timer
    if (! (hTimer = RtCreateTimer(
                                  NULL,            // security
                                  0,               // stack size - 0 uses default
                                  TimerHandler,    // timer handler
                                  NULL,            // NULL context (argument to handler)
                                  RT_PRIORITY_MAX, // priority
                                  CLOCK_2) ))      // RTX HAL timer
    {
        //
        // TO DO:  exception code here
        // RtWprintf(L"RtCreateTimer error = %d\n",GetLastError());
        ExitProcess(2);
    }

    if (! RtSetTimerRelative( hTimer,
                              &Period,
                              &Period))

    {
        ExitProcess(2);
    }

        Sleep(50);
   //
   // Stop and delete the timer.
   //
   RtCancelTimer( hTimer, &x);
   RtDeleteTimer( hTimer);

    ExitProcess(0);
}
void
RTFCNDCL
TimerHandler(
              PVOID    unused
            )
{
    // TO DO:  your timer handler code here
        TimerCounter++;
        print();
}

void print()
{
        printf("%d\n",TimerCounter);
}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必须加入Sleep()函数(即上面红色标记代码处),才能让上面创建的定时器函数调用程序调用TimerHandler()函数,不加的话,它就不执行。不像是windows 中的自己的定时器,它会自动每隔设定的时间去执行定时器指定的要调用的函数。大虾们请帮我看看,怎么改,才能让定时器自动调用TimerHandler()函数,就像windows中的一样,还有那个蓝色处的那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理解的不是很清楚。谢谢,不知哪位大虾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例程是最好了,发给我看看,我的邮箱是wliang@emails.bjut.edu.cn   希望路过的大虾们多多指教

网友:
to 楼主:
   不执行Sleep(50);主线程就执行下去把定时器删除了,并ExitProcess();
   一般的做法是定义好需要的定时器或线程,使用多线程机制,然后执行SuspendThread(GetCurrentThread())将主线程挂起。(如果线程无法退出,使用Task管理器)。
   MFC与RTX的接口通过其提供的API实现,共享机制一般通过共享内存实现,RTX负责实时计算与硬件控制,Windows实现界面。最新的RTX可以支持VS2005编程,我使用C#,C++,RTX混合编程,C#做界面,C++做桥梁;
   实现硬件中断必须具备几个条件:设备转到RTx下控制,正确挂接中断;Ardence 网站上有Com的源码,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A:
你会rtx吗?你看懂了上面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rtx吗?你看懂了上面代码吗?

你懂 c 语言么,你懂计算机么,你懂编程么?

用RTX库编写的定时程序,计时误差不超过10us。
//
// RTEX1.H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defines for interrput handler code
// TO DO: set the bus interrput vector
#define ISA_BUS_VECTOR 7
// defines for port I/O calls
// For this example, port set to speaker
// TO DO: set your own values
#define CT_PORT_BASE ((PUCHAR) 0x61)
#define CT_PORT_RANGE 1
unsigned long counts;
// function prototype for periodic timer function
void
RTFCNDCL
TimerHandler(
void * nContext
);
// function prototype for interrupt handler
void
RTFCNDCL
InterruptHandler(
void * nContext
);
//
// RTEX1.C
//
#include "RTEX1.h"
#include
#include
void
_cdecl
wmain(
int argc,
wchar_t **argv,
wchar_t **envp
)
{

// for periodic timer code
LARGE_INTEGER liPeriod; // timer period
HANDLE hTimer; // timer handle
unsigned char key;
// for interrupt handler code
HANDLE hInterrupt; // interrupt vector handle
int nContext; // context
unsigned long intcounts;
// for port I/O code
UCHAR cX; // character read from port
counts=0;
intcounts=0;
// RTX periodic timer code:
// TO DO: Set default timer period to your desired time.
// The period needs to be an even multiple of the HAL
// period found in the control panel.
// This example uses a period of 5000 micro seconds.
liPeriod.QuadPart = 50000;
// Create a periodic timer
if (! (hTimer = RtCreateTimer(
NULL, // security
0, // stack size - 0 uses default
TimerHandler, // timer handler
NULL, // NULL context (argument to handler)
RT_PRIORITY_MAX, // priority
CLOCK_2) )) // RTX HAL timer
{
//
// TO DO: exception code here
// RtWprintf(L"RtCreateTimer error = %d\n",GetLastError());
ExitProcess(1);
}
if (! RtSetTimerRelative( hTimer,
&liPeriod,
&liPeriod) )
{
//
// TO DO: exception code here
//
// RtWprintf(L"RtSetTimerRelative error = %d\n",GetLastError());
ExitProcess(1);
}
// RTX interrupt handler code
// RtAttachInterruptVector associates a handler routine with
// a hardware interrupt.
// Note: level triggered interrupts are not supported in the
// Win32 environment
hInterrupt = RtAttachInterruptVector(
NULL, // thread attributes
0, // stack size - 0 uses default
InterruptHandler, // handler routine
(void *) &nContext,// context
1, // priority
Isa, // interface type
0, // bus number
ISA_BUS_VECTOR, // bus interrupt level
ISA_BUS_VECTOR ); // bus interrupt vector
if (! hInterrupt)
{
//
// TO DO: exception code here
// RtWprintf(L"RtAttachInterruptVector error = %d\n",GetLastError());
ExitProcess(1);
}

// RTX port I/O code
// Enable direct I/O access of CT ports from user context
if (! RtEnablePortIo(CT_PORT_BASE,
CT_PORT_RANGE) )
{
//
// TO DO: your exception code here
// RtWprintf(L"RtEnablePortIo error = %d\n",GetLastError());
}

// Use RTX port I/O functions to read and write to port.
// See User's Guide chapter 3, "Using RTX Functionality" for
// description of functions.
//
// Below is an example of a call to read/write to a port.
RtWprintf(L"Turning on the speaker for 3 seconds.\n");
cX = RtReadPortUchar(CT_PORT_BASE) | 0x03;
RtWritePortUchar(CT_PORT_BASE, cX);
cX ^= 0x03;
while(1)
{
if(counts>=100*intcounts)
{
if(kbhit())
{
if((key=getch())==VK_ESCAPE)
break;
}
printf("%d\n",counts);
intcounts++;
}
}
RtWritePortUchar(CT_PORT_BASE, cX);
//
// TO DO: your program code here
//
ExitProcess(0);
}
//
// Functions called from RTEX1.c
//
#include "RTEX1.h"
//
// RTX periodic timer handler function
// Refer to the RTX Samples directory for examples
// of periodic timers
//
void
RTFCNDCL
TimerHandler(
PVOID context
)
{
// TO DO: your timer handler code here
counts++;
}
//
// RTX interrupt handler function
// Refer to the RTX Samples directory for examples
// of interrupt handlers
//
void
RTFCNDCL
InterruptHandler(
void * nContext
)
{
// TO DO: your interrupt handler code here
}

网友:
不加 sleep,程序顺序执行就退出了,系统在退出时会自动关闭所有它可以回收的资源,其中就包括定时器。

网友:
当然,你这个程序自己就已经删除了定时器。

网友:
那怎么做才能不删除定时器呢,另外想问下,如何才能在将具有rtx功能的程序作成一个界面形式.相当于mfc中的对话形式

网友:
实时系统做 MFC 对话框...
莫名其妙...
那只是 wince / embedlinux 嵌入式系统干的事儿...

网友:
我说的是系统的界面,还有上面即便没有删除定时器资源,同样不执行定时器回调函数,一次也不执行,要是顺序执行,最少也该执行一次吧,为什么一次也不执行.

网友:
    //  RTX periodic timer code:
    //  TO DO: Set default timer period to your desired time.
    //        The period needs to be an even multiple of the HAL
    //        period found in the control panel.
    //        This example uses a period of 500 micro seconds.

    Period.QuadPart = 500;

你不是设置为 500ms 后执行吗?
貌似用不到 500ms 后面的程序就已经删除了定时器、退出程序运行了。
定时器都已经删除了,程序都退出了,还怎么执行...
执行什么...

网友:
大家有没有用过RTX下串口编程?
我仿照RTX Serial API写的一个程序怎么也进不了中断。
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我也在学RTX,大虾们有空的探讨下,QQ:281337116~~

网友:
RTX可以做成界面的,我已经做成功了的。如果你的CPU和显卡够快,几个ms绘一次图是可以保证没有误差的。

如果不用Sleep,你的程序就会顺序执行并结束了。你可以在WIN32或MFC下创建一个线程,在线程里再创建Timer,记住你的Timer Handle要设成全局的,不然又是一下就完了。

另外在这个程序里的定时时间设的也不对,RTX的最小时钟周期是100ns(CLOCK2),所以如果要设一个500us的定时间隔,period应该是5000,而不是500。
RTX的最小定时周期是100us,你设成500相当于50us,当然不执行了。

网友:
Ardence RTX交流与学习!
欢迎各位加入,一起学习交流!
QQ群:2689390

网友:
RTX

本公司是RTX产品在中国的ODM商,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info@hxsolution.com。qq:1497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