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可能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编译出来的boot和内核下载进去系统起不来,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宽泛不太好解决,但是还是希望各位提供以下应该大概从哪些方面下手。

网友:
如果有人能解答你这个问题, 他绝对不属于这个星球.

LZ还是提具体点吧.

网友:
对不起各位了,是问的不太好,由于第一次弄,很多东西都不太懂,问的问题很不专业,以后慢慢改正,我先根据各位的提示,先查一查

网友:
首先确保BOOT能起来,BOOT的程序加些打印信息,然后启动后看串口有没有信息输出,如果没有信息输出就说明BOOT没下载进去或者系统真的就没起来,然后再继续追踪

网友:
把调试串口打开,看看调试作息

否则没有人能帮你

网友:
把启动信息打印出来,老兄,你发问还要别人反问。这样肯定不能快速得到答案的。呵呵。

网友A:
首先解决boot起不来的问题。boot起不来主要是因为boot的设置与你的开发板的设置不一致,因此导致boot启动不了。

网友:
看看调试信息停在哪了, 然后一点点的查了, 这有这样了.
如果你有稳定的版本, 可以用文本比较软件比较下, 看你最新的代码有哪些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解决boot起不来的问题。boot起不来主要是因为boot的设置与你的开发板的设置不一致,因此导致boot启动不了。

boot起来的标志是能引导下载内核吗
我的boot现在下不了内核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 太广泛, 有太太多可能,

建议楼主把问题再描述详细点,或者楼主也可以先说说自己的下载步骤 和对应的boot和OS生成步骤,

这样才好进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