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编程 关于无线上网 端口号的 问题?

楼主:
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个 100个节点的无线网络,
这 100 个节点中有97个是现场的 无线数据模块,通过手机卡实现 无线上网,3个节点 是数据中心,分别接有一台 PC机(此PC机为固定IP),
然后 这97个 无线模块 分别 向一台 PC机发送数据.
上述情况下 我见到过 两种 PC机的编程方式:
方式1:PC机程序 邦定 一个固定IP地址和1个端口号?

方式2:PC机程序 邦定 一个固定IP地址和97个端口号?

PC机 使用  方式1和方式2 中哪种 思想 编程比较好呢?
是 PC机 使用一个固定ip和 1个端口号 和现场97个无线模块 建立连接 好,还是 PC机使用一个固定ip和97个端口号(一个端口号对应一台现场的无线模块) 分别和  现场97个无线模块  建立连接好?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以前简单看过winsocket编程,server端应该是绑定一个端口进行监听的。有client连接之后会打开另一个端口与之进行会话。
没听说过别的模式了。帮你顶下。

网友:
哦,我的意思 是 多个设备连接到 一台PC机上,
这台 pc机用一个端口号 和多个设备 连接吗?

网友:
显然是第一种较为合理。windows socket通讯中,服务端接收到客户端的数据后,可以判断出客户端不同的ip地址,在你这里就无线是设备的ip地址。否则服务端得轮流监听所有的端口,实现也较为麻烦。所以,第二种方式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