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层发送数据到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
 IIC驱动中的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_I2C_IO_DESC {
    DWORD   SlaveAddr;      // Target Slave Address
    UCHAR   WordAddr;       // Starting Slave Word Address
    PUCHAR  Data;           // pBuffer
    DWORD   Count;          // nBytes to read/write
} I2C_IO_DESC, *PI2C_IO_DESC;
---
这个是接口原型:
BOOL
I2C_IOControl(
    PI2C_CONTEXT pI2C,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
这是实际的写操作:(是在I2C_IOControl函数里面的)
dwErr = HW_Write(pI2C,
                 ((PI2C_IO_DESC)pBufIn)->SlaveAddr,
                 ((PI2C_IO_DESC)pBufIn)->WordAddr,
                   puc,
                 ((PI2C_IO_DESC)pBufIn)->Count);
---
(PI2C_IO_DESC)pBufIn) 转换后,调用数据包中的各种数据
--------

问题:
在应用层用怎么通过DeviceIoControl来传递数据
        DeviceIoControl(hFile,
                        IOCTL_I2C_WRITE,
                        xxx,
                        xxx,
                        0,
                        0,
                        0,
                        0);
我要将slaveraddr、WordAddr、写入数据的地址、写入数据的数量 通过结构体送入驱动

网友:
找找三星的BSP包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IIC驱动程序应该采用的是Windows CE流驱动的标准形式编写,在IIC_Init的函数中,通过函数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把芯片中针对IIC的物理地址和操作系统的虚存空间联系起来,对虚拟地址空间的操作就相当于对芯片的物理地址进行超作。
在CE中,设备被当做一种特殊的文件,应用程序对设备文件的操作都转换为对驱动程序的请求。我觉得主要是对比文件操作和设备错做函数参数间的对应关系:
与DeviceIoControl对应的文件操作函数原型为:
BOOL XXX_IOContro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从上面函数得参数中可以看见,和DeviceIoControl函数的参数是一一对应的。应用程序通过调用IOControl函数来指定一个参数,接着操作系统对应地调用XXX_IOControl函数来完成这个任务。不过dwCode参数包含要执行的输入和输出操作,这些编码通常由每个设备驱动程序来指定,并且通过头文件提供给编程人员。

网友:
定义个结构变量I2C_IO_DESC sendParam;
DeviceIoControl(hFile,
        IOCTL_I2C_WRITE,
        &sendParam,
        sizeof(I2C_Param),
        0,
        0,
        0,
        0);
你也看到了有类型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