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适合产品的系统设计模板

楼主:
 请问大家如何选适合产品的系统设计模板  不清楚每个模板下有哪些组件

网友:
也不知道每个模板包含的组件 我现在是做个无线上网的M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选择哪个模板,自己要清楚自己需要那些组件,不需要那些组件

只要大方向不错,然后就需要自己对组件进行选择。
没错,只要符合自己的要求即可

网友A:
不管选择哪个模板,自己要清楚自己需要那些组件,不需要那些组件

只要大方向不错,然后就需要自己对组件进行选择。

网友:
无线上网的MID?   应该说得更具体点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难,模版不同,接下来的模板变量选择也就不同,要不LZ自己定制,然后自己添加模板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