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产业风云
电脑故障
at85080427
at85080427

网友A(2010-01-16):
电脑故障
我的电脑 无法启动 甚至 电源CPU 显卡 风扇 都 不转 电源是 好的 我应该怎样 做

网友B:
这个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了,建议送去维修吧,如果楼主不会修的话 别自己整了

网友C:
你会维修电脑?
楼主可以先把机箱拆开,彻底清理下里面的灰尘,这样能把内存等一些地方存在由于灰尘导致短路而产生的故障 给排除掉。
另外你要不借用下你 同学或者朋友的电源试试。
一般如果电源真是没问题,最起码CPU与风扇会动的。
如果实在搞不定,就送去维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