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风云
wince5.0的死机问题

楼主(2009-08-26):
wince5.0的死机问题
小弟用的wince5.0+2440,做了一些扳子后,发现有部分板子运行内存测试程序和串口通信时会死机,但是dnw上有没有任何错误提示信息,只是lcd屏上显示的内容停止了,程序感觉没有运行了,点触摸屏也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有没有大哥遇到同样的问题?原因是什么 啊?
触摸屏
测试
提示信息
程序
通信

网友A:
看看程序里 频繁读写串口的时候 加入适当的延时
内存测试一样 都需要加一定的延时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嘿嘿,找到原因给大火讲讲吧。

网友C:
经过几天 测试发现问题越来越复杂了,现在不运行串口通信,只运行一个内存测试程序和一个显示测试程序,最多连续工作5个小时就会死机了,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D:
现在看起来和串口的关系更大些,程序是用户提供的,他还嫌测试收发的数据量不够,根本不允许你在串口发送时加延时。下位机也是用户的,整个工作机制就是我的2440发一串数据,他的下位机就给我直接返回这一串数据,2440同时用中断方式收发数据,估计是底层的问题,但是bsp也没有动过啊,不知道哪位大哥有更优化的串口驱动?

网友E:
估计是线程弄死了!
在OEMInterruptHandler(ISR)中加打印信息看看 中断时不是一直被触发

网友F:
ls的分析也有道理,除了检查中断是否被触发,lz最好检查一下板上的信号是否一直正常,不要老是等待信号一直被拉高就不好了

网友G(2009-11-02):
软件驱动应该没有问题,用优龙的扳子跑我的系统都不会死机

网友H:
硬件和软件不匹配查查

网友I:
可以在时钟处理那地方插入打印信息看,是真死机还是假死机。如果是真死的话,该信息也不会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