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动自行车调速系统

楼主:
如题,这是我毕设的题目

哪位大侠给点资料 或者建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利用学校的资源搜索下 整理下思路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书馆搬迁
哪有资源啊

网友:
首先弄一个测速系统,可以利用光电传感器,例如ST168就可以

然后将信号通过I/O输入单片机

接着计算速度并输出电机控制信号PWM

这样应该就行了,O(∩_∩)O~

网友:
通过手柄的霍尔传感信号(模拟信号)送至单片机的AD口,来实现调节直流电机的驱动波形(调节驱动波形的脉宽)。很简单的,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车就是类似这种方法。

网友:
关键是在选用单片机时要求单片机必须要有PWM驱动输出和AD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