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2C5404单片机的4路PWM

楼主:
STC12C5404,查数据手册得知28脚封装的4路PWM分别是P3.7、P3.5、P2.0、P2.4,但是,20脚封装的只有P3.7和P3.5,没有P2IO口,请问其它两个PWM输出是哪个IO口?谢谢~~

网友:
回答:其它两个口根本就没有

要想有就找别的封装的,一般都这样

网友:
PWM信号

请问一下,如何控制PWM信号的幅值呢?谢谢了!!!!急啊

LM339

网友:
具我所知,现在单片机控制不了,只靠外部了

你在外部加些三极管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