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关于spartan-3E FPGA的I/O口问题

楼主(2010-07-29):
两个关于spartan-3E FPGA的I/O口问题
1. Xilinx的FPGA(我用的是Spartan-3E系列的)I/O口
功能
有差分I/O和单端I/O之分,请问在使用时,如何设定使得相应的I/O口分别具有这两种功能?是在综合
软件
中
设置
呢?还是需要在
硬件
上做处理?
2. 我在
调试
自己做的Xilinx FPGA板子时,配置软件显示“下载成功”了,但是I/O口就没有相应的
输出
(很简短的
程序
)?这
xilinx
公司的
开发
板上也是这个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与问题1是同样的缘故么?
问题
软件
如何

网友A:
1. 有专用的差分原语可以使用,这个可以直接卸载程序中,综合时自动综合;
2.把验证选项点上,下载成功不代表下载正确。至于io口上没有输出,检查一下ucf文件中的管脚分配和程序中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