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9572XL配置问题

楼主:
请问XC9572XL通过一个IO引脚输入27M时钟,通过一个与逻辑单元和VCC相与后,从另外一个IO引脚输出,请问这样能正确输出27M时钟吗?

还有就是已经与其它芯片连接但是暂时未用的引脚应该怎么样处理?(需要设置成为三态输入吗?好像ISE中没这个配置选项)

网友:
请问XC9572XL通过一个IO引脚输入27M时钟,通过一个与逻辑单元和VCC相与后,从另外一个IO引脚输出,请问这样能正确输出27M时钟吗?

最好不要用普通的IO口,有时钟专用的.

还有就是已经与其它芯片连接但是暂时未用的引脚应该怎么样处理?(需要设置成为三态输入吗?好像ISE中没这个配置选项

这个可设可不设,一般来说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