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ET IO仿真的问题

楼主:
我按照Xilinx的GTP文档创建了一个ROCKET IO IP核,将生成的文件按文档指示添加进

ISE仿真时,发现rxdata的数据是U,表示没有接收到数据,但txdata是有数据的,请

问IP核生成之后给的实例程序需要做修改才能接收数据吗,如果需要修改该怎么修改具

体的信号,还请大家指点下,图为Modelsim6.5仿真的结果,谢谢大家!

网友:
要仔细阅读GTP文档,怎样添加数据。从你的表述看rxdata数据是U,说明rxdata数据的仿真数据并没有输入进去。

你实例文件可能方法不对,具体怎样操作需要阅读GTP文档

具体操作方法,参考以下文件: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