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要我搞个改进,,思路有了,,哪个有好办法,,近来交流下,,,十万着急

楼主:
现在生产线测试产品的工具又落后又不好看,,要升级,,我负责硬件和软件。。。

要测试  1.  编码  2.  总线电流  3.  24V电源电流  4.  故障报警等等参数,,,有没有朋友有好建议。。我方法有了,,讨论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一下提问的方式: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8719-1-1.html 将问题描述清楚

这样大家可以更迅速的帮忙

网友:
现在的测试设备很老很不好看,,,必须升级,,,我方法有了哪个帮我参考下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楚,首先测试产品目前的功能是啥需要告诉我们,他有哪些缺点,你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描述你的测试产品的应用背景,弄清楚了,大家才能给你支招!

网友:
问题不明确,无法帮忙!!!

网友:
三、        测试条件:
1.        编码测试:
        编码 1,读出为1为Ok,否则为NG
2.        静态电流测试:
        24V,35V,总线供电,模块应进入正常状态
        检测静态电流在制定范围内: 0.2 -0.8 mA 【原<0.5mA】
(检测精度0.15mA,实测)
3.        24V断路测试:断开24V电源,读状态为输出故障
4.        启动测试:
        发启动信号,应检测到反馈信号
        检测启动电流在制定范围内(0.2 - 2 mA认为正常【原:<2mA】)
        断开20K电阻,读状态为输出故障
        发停止信号,反馈信号应消失
5.        35V断路测试:断开35V电源,读状态为输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