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的封面,,要做个新的测试夹具

楼主:
原来老的方法测试不行,,太慢

1.总线电流  ,,,

2. 电源电流

3. 编码方面的东西

哪个 有好的方法和想法交流下

网友:
LA1711测试流程:(无LED测光单元)
(Total about 11s)

1.        编码测试:(0S)
发送地址编码1,读地址码为1

2.        LED灯测试(2S)
①        P1+,N1- 短路----火警(目视红灯亮,绿灯亮)
②        P1+,N1- 开路----故障(目视:黄灯亮)

3.        总线电流测试:(发送地址编码1)(2S)
①        静态电流测试:
电流0.2mA ②        火警电流测试
电流0.8 mA
4.        24V掉电测试(1S)
        P1+,N1-正常----24V掉电----故障(读总线信号)【如果无故障,24V掉电测试失败】

5.        24V极性切换测试(1S)
P1+,N1-短路----火警(读总线信号)【如果无火警,24V极性切换测试失败】

6.        P1+,N1-状态测试(5S)
①                P1+,N1- 短路----火警(读总线信号),短路电流< 40mA
②                P1+,N1- 开路----故障(读总线信号

7.        P1+,N1-电流测试(5S)
①        1.6mA---故障(读总线信号)
②        2.1mA ----正常(读总线信号)
③        7.8mA ----正常(读总线信号)
④        9.2mA ----火警(读总线信号)

测试流程如上,,新的程序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