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用什么编译器编译啊?

楼主:
 初学UCOS2, 想知道 这个系统的源代码通过什么编译器能生成机器执行的代码?

网友:
学习了,多谢帮助................

网友:
用开发板的话,用ADS,MDK等都可以

不要开发板的话,基于X86系统调,用BC4.5编译器。不过不太方面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平台哦
这只是个系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平台哦
这只是个系统而已

我用ARM9,用什么编译?

网友:
我也是用ARM9,可以用的编译软件有很多啊,MDK和ADS都适合ARM9。至于uCOS也是用他们来编译,我也是今晚才刚把uCOS2移植到我的板子上,用的就是ADS